[工仪] NMOS-T12白菜烙铁控制板兼容JBC245和T20的方法

楼主(2021-12-29):
应坛友要求,我把T12白菜烙铁控制板兼容JBC245和T20的方法发出来一起研究研究

T20的接线方法,图中那个D型图形是指T20尾插的直视图,尾部正对着你的眼睛时的效果图。

JBC245 的接线方法,近似实物示意图的接线方法。

从上面两图可以看出,控制板不需要改动,只需加一根接线连接到热电偶的正极即可。只是各种烙铁的热电偶类型和参数大不相同,你会发现在同一温度时电位器的位置也大不相同。

楼主:
上面的方法是我亲测可靠好用的,并且也用了一年多了。只是不好意思发上来,JBC这么个用法,可能会惹仇恨

网友:
非常支持这种研究,不过用到的可能不多。

网友:
非常的感谢

网友:
牛皮,我要照图打样了

网友:
感谢大婶分享,初哥要跟大婶学几招。

网友:
还兼容t20,jcb呢,你这个电路t12能成功就算我输!

补充内容 (2022-1-3 01:06):
电路错误明显,不值得尝试。

补充内容 (2022-1-3 13:14):
标题写的t12白菜,实际已经改得四不像。

网友:
JBC245和T20兼容T12控制板的方法,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把当年的白菜白光发挥到极致了。

网友:
因为431需要流过必要的电流才能稳定工作,所以楼主为运放降低工作电压采用431,不及用三端稳压器合理,多耗电增加了控制板热量。

网友A:
616那个控制板可以这样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6那个控制板可以这样改吗?

可以的,只是调温电位器的位置可能会大不一样,甚至可能调到最高也达不到焊接温度。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得重新计算设置调温电阻的取值。
我感觉在同一温度时,JBC的热电偶输出的电压值好象比T12的低;而T20输出的比T12要高。所以用T20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调到最高温也熔不了锡的情况。具体没有确精测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只是调温电位器的位置可能会大不一样,甚至可能调到最高也达不到焊接温度。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 ...

明白了,多谢分享!

网友B:
我之前按照你图纸改的那个layout就预留了3线接法功能了,我是用来接936发热芯的,就图中最下面一个0欧电阻拆掉即可,信号反馈也预留了过孔(左下角的孔)

之前好像没上传原文件,这次也上传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可惜我是菜鸟。要是有高手可以做出成品就好了。有没有大神做成品出来玩。

网友C:
大哥,意思就是飞一个线到LM393 的第三脚 就可以是吗? 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按照你图纸改的那个layout就预留了3线接法功能了,我是用来接936发热芯的,就图中最下面一个0欧电阻拆 ...

朋友你这里的0欧电阻是不能少的。我试过断开原理图中的R10时,JBC会失控,T20有时会失控,不断开R10的话,就很正常。不知是不是JBC的热电偶电压太低,以至于LM393失调,而R10正好给它提供了上拉电压,让它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意思就是飞一个线到LM393 的第三脚 就可以是吗? 谢谢大哥

是的。你看着T20的尾端里面有红、蓝两根线,蓝色那根接地(负极),而红色那根就直接接LM393的第三脚。而另外两根没有颜色的线不分正负就直接接原来T12那两端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