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纯制作一把微型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1-12-29):
之前买过一把这样子的电动螺丝刀,很贵好几十快,结果没用多久齿轮就坏了,因为是全金属外壳,电机卡得很死根本拆不下来,只能报废,留下一节14500电池。
其实电机就是很普通的N20减速电机,价格很便宜,这种电机各种减速比的都有,
从几rpm的到几百rpm的,转速越慢扭力越大,但太慢了还不如手拧得快。
综合下100~200rpm的比较合适,于是我各买了一只,回来试试。
重新打印外壳,找一个转换开关,再找一个4055充电板,拼起来,就好了。
其中批头套不好打,因为打印机有误差,而且熔融的PLA没有凉很软会收缩,
所以试了好多次才打出合适的大小。

这一堆试验品,材料就这样浪费了,不过也不贵,几毛钱1g而已。

目前只会用CAD画3D图,由于保存后关闭再打开就不能撤销了,
所以现在都是保存没有做减去和合并等操作的基本图形组合,
若后面发现问题可以方便调整修改。

网友:
牛人。这都能做

网友A:
3d
打印的能拧螺丝不滑牙?

网友:
这个材料做披头套牢固性怎样,靠得住吗

网友:
关键也是这个批头紧固件的制作,这么合适的不好找呀。

网友:
其实微型电动螺丝刀可以用点按开关,拨档开关不是很方便。

网友:
CAD画3D图太累了

网友:
这种电机我有十几个,可惜减速比太大没啥用

网友:
底噪如何消减。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
打印的能拧螺丝不滑牙?

D轴,滑不了的

网友:
这开关降低了颜值,改为轻触开关是不是更好点?

网友B:
可以正反转吗?ps,我也玩3D打印机,pm我告诉你免费嫖PLA耗材的方法

网友:
不错,拆拆小东西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反转吗?ps,我也玩3D打印机,pm我告诉你免费嫖PLA耗材的方法

来来来,老板告诉我一下白嫖耗材的方法, 现在耗材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反转吗?ps,我也玩3D打印机,pm我告诉你免费嫖PLA耗材的方法

我也要白嫖耗材,哈哈哈

网友:
做的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反转吗?ps,我也玩3D打印机,pm我告诉你免费嫖PLA耗材的方法

哪里有PLA材料白嫖?也刚入3D打印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反转吗?ps,我也玩3D打印机,pm我告诉你免费嫖PLA耗材的方法

lz用的是双刀三掷开关,应该能正反转,请教如何白嫖PLA耗材?

网友(2022-06-22):
我在咸货淘的自锁轴,diy成本一下子就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