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PVC水管 粘接的可靠性如何?

楼主(2021-12-29):
PVC给水管粘好后,能扛多少年? 久了会容易自动松脱吗??
6分弯头,管子只进去了一半左右,如图,大概还差1厘米没到位。稳妥吗?

楼主:
粘这个感觉要一定技术才行,既要量好准确距离,还要摆对位置,先后顺序。不然都可能装不上。

网友:
你这个做的是给水管吧,PVC一般是做排水管的。
还有PVC胶水,其实不止是胶水,里面有一种化学东西,把管子腐蚀在一起,只要粘上就不容易脱落。

网友:
给水一般用PPR
排水用PVC。专用胶水还是很耐用的,排水管没听说有脱落的

网友:
承压的话一般用10年左右不成问题

网友:
香港/台湾 地区 现在还有用pvc给水的 不过好像是深灰色的pvc不知道是否和upvc材质一样

网友:
这个使用PVC胶水就可以粘接牢固,放在户外给花草自动浇水管路已经用了快十年。

网友:
pvc管一般用来做排污管,用胶水粘结。PPR管做食用水供给管用热熔枪连接。

网友:
PVC给水管只怕冰冻、日晒和太大水压,粘结还是很牢固的

网友:
小区没改造前,就是PVC供水,算了下,应该有20年了,

网友:
PPR之前,有很多使用PVC给水的,发现很多新装修的饭店的卫生间啥的,都是使用的PVC管道,估计是安装图省事,一把锯子,一瓶胶水,一个人操作很容易,热熔PPR,有些位置,一个操作还是不方便。

网友A:
给水管有压最好重做,排水管就无所谓了。、

PVC给水管蓝色的,你这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水管有压最好重做,排水管就无所谓了。、

PVC给水管蓝色的,你这白色? ...

有白色的啊  联塑都是白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