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的电动牙刷最好自己在底部打胶,否则容易渗水~~

楼主(2021-12-29):
和老婆各有一支飞利浦的电动牙刷,老婆的一天发现无法使用,拆开已经锈了,注意底部是垫圈的,还是容易进水,我火速把自己的打胶密封了~~

网友:
欧乐B的下面是一个整体 ,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这样在外面打胶恐怕不行吧

网友:
飞利浦太垃圾了,我自己的力博得3年了,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热熔胶应该很容易进水。

网友:
没用的,进水不是从下面,是上面

网友:
我的是殴乐壁2节五号电池电动牙刷,每个牙刷才几十元,刷头几元,不行后先买新的,旧的弄生料带,万能润滑剂等加强防水修理下,电机缝隙密封胶,避免电刷进水。充电款有驱动电路,最好涂电路板三防漆,金属部分轴承等刷万能润滑剂,即使内部进水问题不大。

网友:
热熔胶不好,容易老化,用704比较好

网友:
不是牙刷头那个软胶那里容易进水吗?平时牙刷都是立着放的,底部怎么进水
我的飞利蒲用了1年多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上面的硅胶圈破了漏水,新款的对那个防水硅胶圈有改进,改进后效果怎样不知道。第一支就是上面的破了进水坏了,自己买个机芯换上复活了(老的用了大概用了四年),又下手买了两支改进后的新款(用了快满一年了)。

网友:
我家飞利浦时间长向后弯!声音就很大!

网友:
我用了好多年不存在

网友:
都是从上面漏下去的,顶部的水封坏了……

网友:
以前的小米素士X3白金版用了两年,是从上部进水的,最后坏了,现在用T500!用完就拔掉刷头用抹布擦一擦去掉水渍,至今快一年了没问题!

网友:
下面从不进水,有密封圈,是从上面进的,上面的密封圈很薄,牙膏没冲干净会把橡胶腐蚀坏,久了就从这个缝进了,最好一年换一个顶部橡胶圈

网友:
我用了两个都是顶部胶圈老化进水了

网友:
进水是上面那个软胶圈的地方进水,一旦老化99%进水

网友:
为啥不是从上面胶圈处进水的,难道你是倒过来摆放的吗?

网友:
不放洗手间,湿度高

网友:
这还不如焊接在一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