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封装的名称

楼主(2021-12-29):
一颗非常小的5脚IC,求封装名称。
尺寸非常小,不是常用的封装

楼主:
芯片丝印为Ap3h1 ,如果有资料就更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丝印为Ap3h1 ,如果有资料就更好啦。

你确定单位是mm不是cm吗?

网友:
SOT553 SOT553

网友:
霍尔或者ZVS可能性大

网友:
有点像耳机盒的霍尔

网友A:
这模样不是SOT23-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模样不是SOT23-5吗

我看着也非常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模样不是SOT23-5吗

23-5引脚中间支在外面的,它这个引脚藏在底部下面的,那五个点是焊盘。

网友B:
1.4mm,能排下3只引脚,是不是尺寸标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4mm,能排下3只引脚,是不是尺寸标错了?

没标错,他测量的方法不对,它只量的是硅封装的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标错,他测量的方法不对,它只量的是硅封装的尺寸。

倒是没见过这么小体积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