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持无叶风扇

楼主(2021-12-29):
手持无叶风扇

网友:
说是无叶,其实还是有叶的,只是藏起来了

网友A:
这种有刷电机不禁用!

网友:
应该说是交了智商税的无叶风扇

网友:
应该是无可视叶片风扇

网友:
想知道这种有多大风

网友:
用不住这东西,这电机寿命能坚持一个夏天就不错了,如果是无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刷电机不禁用!

空心杯小电机,电刷薄的像纸。好点的130电机至少有碳刷。无叶风扇,好像是戴森把吸尘器超高速涡轮风机,加上环形风道,把高风压转换成大风量,优点不怕小孩碰到叶片,可加装过滤网,缺点风力没传统风扇好。楼主风扇应该是最初无叶版本,后来有些去掉环形头部,改成袖珍网罩叶片,变成笔式小风扇,缺点直径太小风量不够大。

网友:
无叶风扇风力小的可怜,纯属就是个小玩具罢了,不用指望有什么风力了。

网友:
应该叫意念风扇

网友:
这电机真袖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