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贴 芯片内容复制烧录问题

楼主(2021-12-29):
感谢一切看到这个贴的各路大神。
芯片是LH28F400BVE-BL85,一片是有数据的(机器上正常运行的)一片空白片,想复制数据(不知说复制对不对,就是把芯片的数据复制到空白芯片里,然后复制后的空白芯片像原芯片一样使用),未接触过这方面的领域。在网上看了好多,越看越蒙,请教大神指点。两方面问题,一是指导买什么样的编程器和怎样操作。二是麻烦哪位大神帮忙复制,只复制一片,酬谢!不了解行情,不知价格多少。芯片比较老,不知还能不能搞,谢谢!附芯片图:

网友:
我好像还有这个老芯片的座子,02年左右买了一个编程器3000多,应该可以读写这个芯片。

网友:
这个要用专门的编程器和座子才能将固件读出来,再烧写到新的片子上,艾科的编程器上位机能找到该芯片。

网友:
支持这个芯片的编程器,,加个转接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