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电源改14V输出

楼主(2021-12-29):
买了坛友几个12V电源,想改14V的给铅酸电池充电,求大佬指点,^_^

网友A:
电源很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找出输出电容正,到IC201的R脚的电阻,按比例换大点就行了

网友:
放弃吧,这个是电源,不是充电器。要改充电器还要改恒流二段。充铅酸想要完美还要改高恒压三段

网友B:
老变压器傻充就是改到14V直接充,哪有3段式。
汽车电瓶也是直接14.4V充电

网友C:
一般电源12V输出,低压滤波电容耐压是16V的,改成14V输出,需要更换低压滤波电容。如果用14.4V电源给12铅酸蓄电池充电,可以串接一只小阻值(1欧姆以下)大功率电阻,做限流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变压器傻充就是改到14V直接充,哪有3段式。
汽车电瓶也是直接14.4V充电

汽车那是浮充,这要是用到没电了接在发动机上充,电池和发电机都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很不错,多少钱买的

^_^   O(∩_∩)O   ~    12+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源12V输出,低压滤波电容耐压是16V的,改成14V输出,需要更换低压滤波电容。如果用14.4V电源给12铅酸 ...

低压滤波电容,看了现在的参数是耐压25V,目前是4个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源12V输出,低压滤波电容耐压是16V的,改成14V输出,需要更换低压滤波电容。如果用14.4V电源给12铅酸 ...

这个是5A输出,蓄电池是12V  70A的,  估计不需要限流。

网友:
之前买的IBM的电源,改到14.5v给汽车电瓶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汽车那是浮充,这要是用到没电了接在发动机上充,电池和发电机都受不了。 ...

电池亏电了外接搭火线打着后也是一样的充电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池亏电了外接搭火线打着后也是一样的充电啊

所以被搭火的都是傻子,对电池的损害跟上车启动100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被搭火的都是傻子,对电池的损害跟上车启动100次。

这样啊,我才知道呢,那应该是拆下来用充电器慢慢充电啊

网友:
提高输出电压容易,最好增加充电控制电路

网友:
我的一个电源,接到电池上会过流保护,然后要1秒后再启动,再进入保护,没法顺利充电。电源与充电器还是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