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己做的数控电源外壳,想加个风扇,来请教下轴流风机应该装成吸还是吹

楼主(2021-12-29):
如题,如图,计划的是一端风扇,一端扎洞洞,风扇这边是让它往外抽风,还是往里吹风?买的是个4cm的小风扇,风扇这边掏个38mm的洞。风扇装在内部。

网友:
往外吸需要风道设计麻烦,往里吹好些,顺便给小散热器再加风扇。楼主做的是三次电源,需要动态响应尽可能快的二次电源,或者电池组,工频变压器等。

网友:
DIY可调电源又不是用来充电,不要那么讲究。靠散热片来散热就好。

网友:
我以前修过投影仪  安好后  用上一段时间就关机  后来仔细一查是风扇装反了  吸的装成了往里吹风的  换了抽的就不关机了

网友:
装在散热片上吧

网友:
按说风进来应该是先吹低发热部件,最后吹高发热部件;但一般设计都是先吹高发热部件,再去低发热部件

所以,看发热部位在哪里,靠近风扇就往里吹,靠近另一边就往外吹

网友:
肯定是抽风,不能吹风。

网友:
这个模块多少钱买的啊?想买一个试试的

网友:
这盒子有没有火灾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