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南方人想不拆装修,加装火坑或者火墙,烧柴用了。

楼主(2021-12-29):
最近南方太冷了,钻进棉被就不想出来了。
电热器烘火,面是暖的,背是冷的。
家里还有好多杂木,想搞个烧柴取暖器。
有没有朋友做过?求教。

网友:
千万别干傻事,

电热器 旁边放一个很小的电风扇   就足够把热量散发开

我估计那种USB电风扇都行

网友:
可以把床改成炕,用空调孔排烟,吹空气进去燃烧,让每根材完全燃烧.

网友A:
我们这边都用这种炉子,还有人改了土暖气的,煤价太高, 烧了几年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都用这种炉子,还有人改了土暖气的,煤价太高, 烧了几年柴了

这种炉南方买不到,让他们发物流说太远容易损坏,不发。

网友:
别乱来,盘炕都是门技术活,搞不好会死人的,买个油汀取暖器不好吗?觉得电费太高,那就装台空调,然后用台小风扇放在地上向上吹,很快就能把屋子均匀暖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都用这种炉子,还有人改了土暖气的,煤价太高, 烧了几年柴了

当地不让燒煤三年了,大冬天的每天都有人上门检查,查到罚款2000元

网友:
搞个电热内衣试试,有卖发热片的,找一件已经的秋衣试试

网友:
电热毯或者是热水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炉南方买不到,让他们发物流说太远容易损坏,不发。

你在当地找找应该可以找到,现在湖南北部农村也是用这种,县城里有院子的有些人也用这种,县城里其它人一般用有烤火被的烤火架,一朋友还特意买了一套2米长的烤火架开车200多公里带到长沙去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炉南方买不到,让他们发物流说太远容易损坏,不发。

自己DIY一个,我大湖北北部外面卖这个的很多...

网友:
用空调最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箭炉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113/11/15917493_721539948.shtml

火炕火墙的原理,其实点个炉子,炉子上罩个铁桶就行了。做好排风

网友:
弄砖头自己垒一个土炉子就好了,弄两个铁皮烟囱就好了

网友:
自制一个类似4楼的炉子或壁炉挺简单的,可以到废品站找材料。这炉子需要注意的是爱干净的人慎选~

网友:
南方,电热毯最实用,其他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
自己的独栋,或者一楼或顶楼,可以安装空气能,电费最省,热效率最高

网友:
南方用空调是正解!立竿见影,不差钱想折腾装个空气能水地暖,本质上还是空调。

网友:
南方最省钱,效果最好的是热空调,我四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