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跟风论坛大神 用恒温杯垫做个迷你电磁炉

楼主(2021-12-29):
自上次看了硬盘做电磁炉的帖子,本就对此感兴趣的我决定跟风制作一个,碍于没有合适的外壳,搁置了好几天,直到某天逛某宝发现恒温杯垫,这简直就是量身定制的外壳,就迫不及待的下了一单。

穷人往往只会下单最便宜的

然后继续储备手头没有的电感和电阻二极管
漫长等待终于到货,挖掉恒温杯垫的内脏,不得不说,做工实在不敢恭维,就一个发热丝加个按压开关和指示灯,一分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比划下空间,确实不大,散热片都没法放,拆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的薄散热片,上好管子,刚刚好,空间有限。准备的电磁炉谐振电容也没地方施展拳脚,只好换上俩相序保护器里拆出的安规电容,两个并联。

手头暂时没有电磁炉线盘,自己动手绕一个吧。

唯独没有加热线盘下的磁芯。不知哪个磁芯有何作用,没有磁芯也可以加热,

空间还是有些小,放不下散热风扇了,将就吧

盖上玻璃盖板,上电试试效果

14V供电,空载7W左右,加热的话不加玻璃盖板差不多100W,加了玻璃盖板,距离增加。加热功率大概80W

80W持续加热15分钟,没有风扇的情况下功率管也是微热了,其他都好,就是线圈发热量最大
等加个触摸开关机功能,折腾完就可以吃灰了

楼主:
电磁炉线盘下的磁条有何作用?

网友A:
线圈底下那个磁板应该是防止漏磁的,不然会上下两面加热,如果底下有元件就会坏掉。
可以试试反过来会不会加热就知道了。
可以拆那个无线充电线圈底板啊,那个就是磁板。
最好加个温度保险,超温断开或者降功率。

网友:
铁氧体可以使磁场集中到正面。

网友:
不如PTC 发热板简单,另外还可以修电路板。一板多用。不挑锅材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B:
我的新硬盘就要到了,用旧的马上跟风做一个,不过自己没有技术,能不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底下那个磁板应该是防止漏磁的,不然会上下两面加热,如果底下有元件就会坏掉。
可以试试反过来会不会 ...

那确实有必要加上了

网友C:
没有铁氧体挡住,反面加热会不会变成加热反面的元件?不过一般元件都是铜基还好

网友D:
这个加热的效率会不会比PTC的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铁氧体挡住,反面加热会不会变成加热反面的元件?不过一般元件都是铜基还好 ...

底部暂时没有原件,后面要加风扇,所以还是要加磁条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新硬盘就要到了,用旧的马上跟风做一个,不过自己没有技术,能不能成功? ...

用硬盘就不需要额外的散热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加热的效率会不会比PTC的要低?

真没比较过,可能PTC效率高点

网友E:
磁垫可以用四氧化三铁粉加水泥或环氧树脂做一个,用厚纸条黄泥面粉什么的盘成蚊香形再把四氧化三铁粉拌水泥糊上去,固化后扣掉蚊香就行。
我用乳白胶调四氧化三铁粉做过防磁贴

网友:
突然发现用来做摩卡壶的加热器是绝配!!!

网友:
不能用安规电容,,这种电容不耐高频的,,用多了就不行了,换MKPH电容或者其他高频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磁垫可以用四氧化三铁粉加水泥或环氧树脂做一个,用厚纸条黄泥面粉什么的盘成蚊香形再把四氧化三铁粉拌水泥 ...

暖宝宝用完以后里面是不是就是四氧化三铁

网友:
折腾完就可以吃灰了

网友:
大大的佩服

网友:
烧开,图中那么多水,用时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