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三星2826ND 打印出现明暗错位影子 定影上辊坏了吗

楼主(2021-12-30):
三星2826ND 打印出现明暗错位影子 定影上辊坏了吗

确认下 刚学习维修打印机  请问是这个问题吗 换整个定影器太贵

定影下辊--应该是开了双面  缠绕了一整圈纸 A4纸

楼主:
定影上下辊  都换  一共收费多少合适 上门取机   修好送货上门,  接修时候定影下辊卷了一张A4纸 拆开才搞定,  双面打印估计是坏了才导致的,目前已经软件关闭了双面打印

网友A:
不同位置 相同一行字的 深、浅的地方做个标记,然后卷起来看看直径是多大,根据这个看是硒鼓还是定影辊的问题。。。

网友:
三星,做最垃圾的激光打印机,没有之一。甚至不如奔图。因此卖给了H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位置 相同一行字的 深、浅的地方做个标记,然后卷起来看看直径是多大,根据这个看是硒鼓还是定影辊的问 ...

百度视频 酒精棉搽了下棍好了

网友B:
刮板刮不干净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刮板刮不干净导致的

新鼓架 解决了 对比了一下 老的没有清洁辊 充电辊旁是空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新鼓架 解决了 对比了一下 老的没有清洁辊 充电辊旁是空的

另外有2个鼓架旧的都是 刮板坏了 也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