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天然气灶

楼主(2021-12-30):
拆个天然气灶

网友A:
PCB上是油还是防水胶?

网友:
跟我家的灶同款内部结构,我450买的,除了费电,其他都还好,改了插电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上是油还是防水胶?

防水胶吧,就跟上开盖洗衣机电脑板灌的软胶一样,防水的

网友B:
灶具不错,带熄火保护的。就是有点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灶具不错,带熄火保护的。就是有点费电。

安全和省电无法兼得了。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灶具不错,带熄火保护的。就是有点费电。

压电燃气灶也有熄火保护,有一种是热电偶,微安电流能带动很灵敏的气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电燃气灶也有熄火保护,有一种是热电偶,微安电流能带动很灵敏的气阀。 ...

压电的打火太麻烦,不如脉冲的。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这台燃气灶使用的电池是否1号电池两节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这台燃气灶使用的电池是否1号电池两节串联?

这还要问,看图片上电池盒就知道了……

网友D:
两串的,和我家的结构类似,不怎么费电。一对好点的的一号电池可以用一两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两串的,和我家的结构类似,不怎么费电。一对好点的的一号电池可以用一两年吧。 ...

我家的华帝可没这么省电,每三个月左右就得换一对一号电池。我已经有改充电电池的冲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上是油还是防水胶?

是灌的防水胶,维修除胶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华帝可没这么省电,每三个月左右就得换一对一号电池。我已经有改充电电池的冲动了。 ...

用5V充电器或充电宝串接3个IN4007二极管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5V充电器或充电宝串接3个IN4007二极管就行.

手头的镍氢电池有有二十多节,想把它们派上用场,需要整一个装3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

网友A:
顺便问一下,像这种只要燃气灶工作,电磁阀就必须联动工作的,电池的最低输出电流须不低于多少mA,哪位朋友实测过或熟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华帝可没这么省电,每三个月左右就得换一对一号电池。我已经有改充电电池的冲动了。 ...

离子熄火保护的费电池,但是一点就着;热电偶的省电池,但点火时容易失败,需要按着点火开关一秒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像这种只要燃气灶工作,电磁阀就必须联动工作的,电池的最低输出电流须不低于多少mA,哪位朋友 ...

找找我之前的帖子,好像有个350左右的峰值,开阀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找我之前的帖子,好像有个350左右的峰值,开阀时。

刚去翻了下你的帖子,是不大于25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