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单片机GBK字库制作

楼主(2021-12-30):
一图胜千字

用户端,通过网页递交中文文字

硬件实物

简体文字

繁体文字

结构
模块化了

模块1:(W25背后有单片机,作字库管理、转串口、等)
模块2:(12864+12C5A50S2双串口,串口1用专门波特率发生器,460800速率,串口2使用timer1,115200速率;测试是30Mhz晶振)
    从杜邦线上看到,和模块1之间,临时使用2粒二极管作TTL的电平转换。
模块3:(ESP8266使用自带的例子,略修改,页面使用gb2312编码)

W25Q16 可以保存很多字库,价钱也不算贵。和单片机通讯,使用硬件SPI通讯,速度还是可以的。

结构简单、元件也少,做成模块,可以多用途

谢谢观看!

补充字库制作
1、点阵制作软件是 Mold.exe (牧码字模),图形界面
2、生成二进制,转换工具是ziku.exe,命令行的,ziku.exe gbk.txt

网友:
思路不错,现在普遍是编程器写入SPI FLASH 这个做灵活性字体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错。我只会用0.96寸OLED带字库的。

网友A:
请教

STC12C5A  是专门用来显示的?

模块1:(W25背后有单片机,作字库管理、转串口、等) 这里说的单片机是哪个?

何不把LCD12864 + W25Q16  + STC12C5A做在一起?
这样是不是可以省出1个单片机?

网友:
其实一片ESP8266就可以搞定所有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

STC12C5A  是专门用来显示的?

普通的STC15(如F2Kxxxx),有硬件SPI的。

目的是测试独立字库。真正使用时,是可以省单片机。

楼主:
================
传统的说法,结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STC15(如F2Kxxxx),有硬件SPI的。

目的是测试独立字库。真正使用时,是可以省单片机。

明白了

好久没碰汉字显示了

网友B:
既然都FLASH芯片了,干吗不直接买个字库芯片?SOP8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FLASH芯片了,干吗不直接买个字库芯片?SOP8封装的。

DIY的宗旨是:玩命折腾——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C:
引用 楼主:
DIY的宗旨是:玩命折腾——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ESP8266跑Arduino,只要用自带的组件u8g2,包含一个u8g2的h文件,就可以用UTF8直接显示16*16的汉字。

参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785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P8266跑Arduino,只要用自带的组件u8g2,包含一个u8g2的h文件,就可以用UTF8直接显示16*16的汉字。

参 ...

感谢建议!值得收藏、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