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啥有些电锤要用力压着才有冲击力?

楼主(2021-12-30):
不是都说,只有冲击转才需要用力压才有冲击力,电锤不压也有冲击力吗,为什么有的电锤也需要用力压才有冲击力啊,毕竟电锤结构和冲击转有本质区别啊

网友:
你不压着他,你怎么知道有冲击力。

网友:
气缸漏气了或者密封不严,有多余空气进去或者里面的空气跑了出来!

网友:
多少都得稍微给点压力啊。你往下打孔的时候当然可以靠电锤的重力,手扶着就行了。你水平打孔的时候,朝上打孔的时候。不压着点,凭什么往里钻啊?

网友A:
初中物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道理,当然你不加力,它也可以利用自身反作用力工作,只是效率低而已。你给它施加一个作用力,等于提升其反作用力。

网友:
你不压着它,第一锤下去,根据力与反作用力,锤身就会后退,下一锤就锤不到了,所以必须压着。

网友:
冲击的行程长短问题吧,行程短就得压紧一点,行程长需要留有余地

网友B:
没有支撑力 哪来的冲击力 ,那岂不是左脚踩右脚来回倒腾就能上天了

网友:
你上图,看下是啥电锤,喜利得 牧田好成色的都是轻轻压着就行,其它品牌没用过

网友:
不可能。如果一个电锤在使用中要用力压才有冲击力,它不是假电锤,就是差不多要报废的了。

网友:
有些电锤是冲击频率高,冲击力小,有些是冲击力大,频率低。轻锤普遍要稍微压点。

网友:
如果要使劲压才行,那就是坏了,改换了

网友:
钻头没接触到底部

网友:
还没见过不用力压的。。。。。。。。。。。。。。。。。。

网友:
免出力轻压就行 其他要想快是要压住的

网友:
牛顿第三定律

网友:
有人说过电锤不压着也有冲击力?还是第一次从楼主这里听到这说法。
楼主应该是把电锤和电板手的工作原理搞混了吧,后者因为是周向加力确实不需要用太大的压力。而轴向加力的电锤就完全不同了,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前面很多坛友都讲过了,在一定的力量范围内应该是压得越紧进钻越快。至于重锤,垂直向下作用于较软的目标物(比如红砖、低标号混凝土之类)时,当然也能进钻,但那也是电锤本身自重所施加的压力啊,与人力加压并无本质不同。其实冲击钻与电锤的工作原理是非常相似的(都是一边转一边“敲”),只是机械结构决定了冲击钻的敲击力比较小,所以给人的印象是干活时要用比电锤更大的里压着才行。

网友:
好的电锤钻头抵在墙上按压就会冲击,有的电锤要使力按压才有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中物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道理,当然你不加力,它也可以利用自身反作用力工作,只是效率低而已。你给 ...

但是也有很多电锤不用很用力压就会自己冲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支撑力 哪来的冲击力 ,那岂不是左脚踩右脚来回倒腾就能上天了

这个比喻有点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