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我看看这个屏幕是怎么接线的?WD-C1602L

楼主(2021-12-30):
屏幕WD-C1602L-7GNNa不知道怎么接线的,百度也没有搜到具体的定义图,两年前图便宜买了两个。当时买的时候一个2块钱,昨天清理了一下杂物找出来了,就干看着。那我就按照各位大佬给的定义试试,顺便把买的w801板子弄个扩展板。谢谢大哥们指导,小弟这就是打印打印

网友A:
14引脚,与普通的1602一样,就是没有背光。

网友:
这个估计楼主按1602来搜索会有很多资料

网友B:
1、2引脚反过来,剩余引脚按一般的1602接就完事,驱动也是最常见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引脚,与普通的1602一样,就是没有背光。

没背光不是问题,点亮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上按照这个做个插槽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引脚反过来,剩余引脚按一般的1602接就完事,驱动也是最常见的那种。

我试试看

网友B:
这个老王那卖1.20一个,白底蓝字,44780主控的LCD
1、VCC   2、GND  3、V0  4、RS   5、RW  6、EN  7-14 、DB0-DB7

随便找个最简单的显示程序烧进去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老王那卖1.20一个,白底蓝字,44780主控的LCD
1、VCC   2、GND  3、V0  4、RS   5、RW  6、EN  7-14  ...

就是那玩意1.4元一个我买了两,放在那就忘了。昨天才想起我还有单片机配件才找的

网友:
正常点亮,素质还不错。

网友(2024-03-21):
实测3.3V可用,之前买的用完了,有谁出闲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