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教高手金士顿DT101G2 DX3!GIRLS版本用的MLC闪存是多少纳米的啊?

楼主(2021-12-30):
闲鱼上淘了一个金士顿DT 101 G2 32G,chipgenius的检测如图,主控是群联,
闪存显示是 MT29F128G08CBCCB,镁光的子公司Spectek的,但是我查到Spectek的闪存
型号是FNNL开头的,镁光的闪存是MT29F开头的,想请教高手这是镁光的正片闪存吗?具体是多少纳米的MLC啊,谢谢!

网友A:
这个梦幻新装版太秀了  https://www.flashinfo.top/?partNumber=MT29F128G08CBC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梦幻新装版太秀了  https://www.flashinfo.top/?partNumber=MT29F128G08CBCCB

谢谢!原来是16nm MLC,制程太新了,东芝32nm MLC有3000PE,这个16nm MLC可能连500PE也没有,有点失望,再淘过

网友:
我有个紫色32G的,慧荣主控,用了快10年了,接口磨损换了3-4次,一直坚挺。自用了固态优盘,就在角落吃灰了。

网友:
        16nm L95B 同2C846454A900

网友:
L95B制程,16nm。

网友B:
都Spectek了还想要什么正片,而且DT 101 G2这个型号还没停产吗?

网友C:
500次PE肯定有吧,不过U盘用降级片的多,1000次估计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Spectek了还想要什么正片,而且DT 101 G2这个型号还没停产吗?

停产了,闲鱼淘的

网友:
用白片不是正常操作么

楼主:
谢谢,原来闪存识别码是B5846454A900,正确的型号是FNNL95B71KDBAB啊,Spectek的白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次PE肯定有吧,不过U盘用降级片的多,1000次估计差不多了

16nm MLC PE没那么多,东芝19nm nand 24bits/1KB ECC 纠错时可以有1000 PE次数,u盘主控ECC没SSD那么高,PE会进一步降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16nm MLC PE没那么多,东芝19nm nand 24bits/1KB ECC 纠错时可以有1000 PE次数,u盘主控ECC没SSD那么高,P ...

有道理,手里坏的1xNM MLC也有不少了

网友:
这型号 8G以内的 19NM的多,再是07年左右1G的,50N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道理,手里坏的1xNM MLC也有不少了

我也坏了一个闪迪的4G TLC u盘,这是我的u盘里面唯一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