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与大家探讨一下低价智能指纹锁,望不吝指教

楼主(2021-12-30):
烦躁于多次忘带钥匙之苦,我这人又追求实用与性价比,就从*多购入200多元的智能锁,加上霸王锁体50元,总价不到300元。到货后三下五除二安装好,使用三圈电池4节,10天后提示电量低。
网友说很多低价锁耗电大,这样肯定不行,于是与卖家商量换货。今天,换回的锁到了,满满的使用痕迹,应该也是个返修货,算了,息事宁人。现与网友探讨,望不吝指教。
1.智能锁待机电流为0.01-0.05ma之间跳动,大部分是0.02-0.03,这样的电流正常吗?如果耗电过大,三天两头换电池,就失去了使用价值。
2.电池类型。除非半年一换,否则不考虑碱性电池。1.2v的镍氢电池要5节,也不考虑。1.5v的锂电池恒压,用在智能锁上没有低电量提示,也不考虑。后来我购入3.2v的磷酸铁锂电池,2节成6.4v,另加2个占位桶,电池才花15元,不懂这个磷酸铁锂电池是否合适。反正为了保险起见,我准备了应急电源放在门口鞋架里。
3.低价智能锁的临时密码。原先我还以为要让智能锁连接WIFI,其实根本没有WIFI模块,小程序与不要绑定锁。那是如何同步这个临时密码呢?我猜测,锁和小程序,根据管理员密码,使用同一个算法,得到10位数的临时密码。也就是说,临时密码是根据管理密码而生的,两把锁如果设置相同的管理员密码,那么它的临时密码也相同。
欢迎探讨!

网友:
如果想稍微用长一些,至少要比最低价高一个档次的东东才行,这样算了价格要400多才有可能用的时间长些

网友:
门上装两触点,6v适配器接触点,调整好后用电池换充电电池(改装好好充电电路),这样电池只充当备用电源了。

网友:
门锁这种天天用的东西,还是不要省钱的好,不然一年到头糟心,我买的小米的,999元
用两年多了, 就换过一回电池

网友:
高级一点的指纹门锁都带蓝牙或WIFI,现在有些门锁是可以外接电源供电的,这样就不存在缺电开不了门的问题了。

网友:
批发价不是不到200嘛,所谓高档货也高级不了多少成本

网友:
低价锁,你先不管他耗电量问题,就这个价位,你用的舒心吗?

网友:
所以有什么好用的指纹锁吗?这种给我用也不安心。

网友:
买了个260的科熊。用了近半年了。感觉挺好的。都是公模的锁,都差不多的东西。

网友:
你这电池迟早漏液,家用买把千元的不香吗,啥功能都有,比2,300的安全多了。

网友:
你既然都备了应急电源,那用什么电池都无所谓喽,多试几种,在时长和价格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就好了。
安全性来说,主要看锁芯,c级就很好了,其次看指纹模块,半导体好一些,光学的差一点。
离线密码这块,估计都一样,根据锁体的特有字符串根据加密算法生成的,通常还是比较可靠吧。

网友:
买个小米的吧,900块钱。至少用着放心。

楼主:
这个待机电流咋样

楼主:
这个铁锂电池600毫安,2个就是1200,待机电流是0.03,1200/0.03=40000小时,40000/24=1666.666667天,1666/365=4.564384年,这个待机电流应该算很低了

网友:
现在好像都开始流行人脸识别的门锁了,一般也带有指纹功能,还能当监控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铁锂电池600毫安,2个就是1200,待机电流是0.03,1200/0.03=40000小时,40000/24=1666.666667天,1666/ ...

算法有误,2个串联电流还是600ma。

网友:
帖子里描述的这个待机电流是正常的。我怀疑你用的三圈电池是假货,正常五号电池使用半年内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还好,我没用太多功能的,就是要个指纹密码锁就行,买的“武匠”的1年多了总体运行良好。

网友:
这年头,不怕贼偷,就怕贼掂记啊!!

网友:
这外形是上一代的指纹锁,正常不会几天一套电池的。那么电池太烂。2020年8月自己装的武匠,不要复杂的功能更没有WIFI功能。就换过一次电池。外形类似的公模,都一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