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联想X3C SM3281BB + 西部数据 求量产工具

楼主(2021-12-30):
 设备描述: [E:]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Lenovo UFD X3C 64GB)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17EF PID = 3890
设备序列号: CCYYMMDDHHMMSSYM

设备供应商: Lenovo
 设备名称: Xiaoxin UFD X3C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Lenovo
 产品型号: UFD X3C 64GB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201105-C01
闪存识别码: 453E98B3766B - WDC(西部数据) - 1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64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453E98B3766B        --------
--------        --------
--------        --------
--------        --------
--------        --------
--------        --------
--------        --------
--------        --------

楼主:
做了下系统盘,结果读写速度变成1m左右了,真是垃圾联想!

网友A:
你好,需要远程协助吗?100~500M币,或者1~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需要远程协助吗?100~500M币,或者1~5元

怎么联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联系?

在此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顺便再说一下,我是不建议量产的,就算量产也可能对速度没有任何帮助,不会有太大的改善,可能会比之前好一点

网友:
这个是用黑片工具量产的吧,不是每个3281都能wtg

网友B:
我的是联想 SX3  64G      拆开看过是SM3281AB+  闪迪SD芯,    速度只有20    70

网友(2023-04-06):
谢谢大佬们的知识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联想 SX3  64G      拆开看过是SM3281AB+  闪迪SD芯,    速度只有20    70

还不如买大佬DIY的U盘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此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顺便再说一下,我是不建议量产的,就算量产也可能对速度没有任何帮助,不会 ...

求大佬远程协助,和楼主一模一样的情况,给跪了,已私信联系方式

网友(2023-08-20):
引用 网友A:
你好,需要远程协助吗?100~500M币,或者1~5元

设备描述: [D:]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2000

设备供应商: SMI Corporation
 设备名称: USB DISK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DISK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211102-C01
闪存识别码:  AD3A14030850 - Hynix(海力士) H27TDG8T2D - 1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6GB

你好 我这个可以量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