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继续拆秘钥留下个锂电池

楼主(2021-12-30):
中国银行的翻车了   这个工商银行的还行  将就看看吧

网友A:
这里面还有电池的吗,我都几年没充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还有电池的吗,我都几年没充电了

有两种款式的,一种有电池,一种没电池,这种的是支持连接到手机3.5mm接口交易的,所以有电池

网友:
研究一下屏幕点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款式的,一种有电池,一种没电池,这种的是支持连接到手机3.5mm接口交易的,所以有电池 ...

一直以为连接到3.5的时候用的是手机音频信号的电源。。。

网友:
居然还能3.5口传输数据

网友D:
工行的秘钥都做得很复杂,这个带3.5的接口是否支持手机APP来刷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行的秘钥都做得很复杂,这个带3.5的接口是否支持手机APP来刷卡的?

是的,不但工行有,很多银行都有,插上手机就可以转账,但是要定期用usb充电,3.5插头提供不了电力。

网友:
15年的电池,还能用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直以为连接到3.5的时候用的是手机音频信号的电源。。。

你想多了,之前折腾过手机遥控,就是3.5mm插头,连个红外发光管的,然后再插到手机上的,我试过,电流太小都带不动,只有离得很近才可以遥控,这软件已经把耳机孔的音量调到最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之前折腾过手机遥控,就是3.5mm插头,连个红外发光管的,然后再插到手机上的,我试过,电流太 ...

学习了,不过红外遥控的记得以前买过类似产品,就在耳机口上多出来一小块,可以用来遥控电视啥的,那个应该没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