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阵列卡支持硬盘数量问题!

楼主(2021-12-30):
像这块阵列卡,上面两个数据线接口,以前也买过其他型号但样子差不多的,可以插两根数据线,一拖四,这样两根线可以接8个硬盘,而这个说明上些可以支持128个器件(这个器件,除了硬盘还能有啥)。。。如何做到的。有那么大的处理能力?。。

网友A:
SAS EXPANDER卡了解下你就知道了

网友B:
类似usbhub那种一分多吧?或者类似以前的IDE排线,一条线上有多个接口

网友:
需要扩展板,硬盘笼一般都带这种扩展板。

网友:
还有一种卡 类似一分四的USB HUB 可以把一个这种接口扩展出一堆这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S EXPANDER卡了解下你就知道了

128个是真能拖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usbhub那种一分多吧?或者类似以前的IDE排线,一条线上有多个接口

对嘛,我之前就有个那种MiniSAS转4SATA线 一拖四,一张卡2个minisas,可以上8块磁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128个是真能拖得动?

不知道,因为我没试过
不过企业级的 应该问题不大
如果全跑P盘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用过一种阵列卡外接60个硬盘的硬盘柜,使用很短的时间就出问题了

网友C:
你有机会去机房就知道了,有阵列柜,一次可以插16个32个64或者128个硬盘。
一般小型机可以插32个盘,普通阵列柜32个盘很常见,大型的视频存储中心很多个阵列柜。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嘛,我之前就有个那种MiniSAS转4SATA线 一拖四,一张卡2个minisas,可以上8块磁盘 ...

一个sas可以连接2个sata,也就是说,在无不外加hub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带16个sata盘。不用怀疑处理能力,没问题的,这东西的功耗和发热量比cpu还感人,只要缓存足够,128个设备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机会去机房就知道了,有阵列柜,一次可以插16个32个64或者128个硬盘。
一般小型机可以插32个盘,普通阵 ...

我接触的服务器都是dl580到头了。关键硬盘笼子里面就放6个盘,系统盘做个raid1 数据做个raid5 想换成raid10的。领导也不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128个是真能拖得动?

一般这种阵列卡接内部硬盘的话,通过EXPANDER扩展板接30个以内差不多了,再多机器内部也没空间放硬盘了
但是卡本身可以接更多的硬盘,但是很明显,这卡出口只有2 x 4 x 12Gb SAS,也就算是出口总带宽理论值是
96Gb,也就是12GB/S的速度,扩展卡并不会提高带宽,只是是和交换机一样扩点接口出来,所有硬盘最终和卡通信的总带宽就这么多,硬盘接多了肯定影响性能

机器内部放不下的话还有扩展硬盘笼可以用,使用有对外接口的卡,芯片其实都一样,外部的笼子上带EXPANDER扩展卡,笼子还可以串联,比如一个笼子24个盘,这卡理论上就能串接5个笼子,只是几乎没有人这么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