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台电BA950固态量产难题 拆开看两块闪存竟是不同型号

楼主(2021-12-30):
一块台电BA950 256G的固态不认盘了,拆开后,发现两块闪存竟然是不同型号,分别是29F64B2AMCMG2,29F01T2ANCMG2。这下被搞晕了,找了很多工具都没法成功。请大家帮助解惑答疑了。感谢!

网友A:
安仔出来 回收了

网友:
山寨盘越来越喜欢这种大小颗粒搭配……

楼主:
是蛮山寨的,还觉得台电的做工还可以呢,结果遇雷了,这种大小颗粒量产怎么设置呢?真心搞不懂了。

网友:
选L06B只能开192G

网友:
赚了,这可是288g  人家当256卖给你

网友:
安仔不来,我也可以回收

楼主:
能量128G出来我都满足了

网友:
那2258h的工具开2258xt?

网友B:
BOK模式 SM2258XT_IM3D_R0626C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K模式 SM2258XT_IM3D_R0626C

r0626c里找不到这两个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r0626c里找不到这两个芯片型号。。。。

AUTO自动识别就是

网友:
我来蹲点学习,我那个七彩虹的SL300盘2246en没有缓存,两个29F64B2AMCMG2,怎么开都开不出来,现在还躺着

网友:
学习了,我也碰到几个,直接拆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仔出来 回收了

你指的是,求赠送吗?我就没见有人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K模式 SM2258XT_IM3D_R0626C

感谢你提供的方案,终于被我开出了60G

楼主:
CE选0、1、2开出了,mlc 118G,   tlc开出了240,但是都无法初始化。是不是一个闪存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