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鼓刹内的这根钢丝叫啥?有单独卖的吗

楼主(2021-12-30):
长安小货车的鼓刹,后面调节间隙的单向机构坏了,这上面的那根钢丝拉长后不起作用了,这跟钢丝叫啥,有单独卖的吗?

这跟钢丝拉着卡齿轮的那个东西。

不去管它,会不会越用越松。
这长安的鼓刹结构和江淮的车车比,感觉还是江淮的车设计得更好。

网友:
这根钢丝叫刹车线,某宝有卖的。

楼主:
江淮的这种设计明显比长安设计要好。

网友A:
半自动刹车片调节线 叫后制动器修理包本地汽配店淘

网友B:
这根钢丝是拉长了还是滑脱了?

楼主确认它是被拉长了?

网友:
是不是手刹线?

网友:
看图,长知识,我又学习到了。

网友C:
那根钢丝绳是手刹拉线吧?你看看你传动轴上有没有手刹刹车鼓,没有的话手刹就集成的后刹车鼓中了,它没有弹性,只有拉伸和放松,你拉拉手刹检查一下

网友:
这事就好像有人说某车后排安全带砸头。。。
已经花了营销费好多人刷我也是,后悔死了。。。
结果真车主来了发现是能卡住的。。。

笑死我了,楼主手刹时候没感觉么?手刹有拉线和用扭转两种,一般这个绳子都是没问题的。
国内全都不是自己设计的,都是刹车大厂做的然后复制一下,照着做,一改就费。。。外国厂商也没几个自己设计这玩意的,有专业公司。
不信的话看看QQ6和长wall新的电动车,这外观简直了,辣眼睛。。。zhongtai你以为吃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根钢丝是拉长了还是滑脱了?

楼主确认它是被拉长了?

被拉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根钢丝绳是手刹拉线吧?你看看你传动轴上有没有手刹刹车鼓,没有的话手刹就集成的后刹车鼓中了,它没有弹 ...

不是手刹拉线,是调节器卡位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自动刹车片调节线 叫后制动器修理包本地汽配店淘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钢丝在适当位置打个结就短了。

网友:
就是手刹线,里下直径,和长度可以去五金城里找下下,

网友(2025-01-12):
这个是高强度钢丝线,不能用普通钢丝线的,这个在密封环境中,这个长度应不会存在形变,很有可能可是两头卡接工艺不好导致,这配件有换的,但一般店没有,换这不挣钱,这玩意儿也不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手刹拉线,是调节器卡位拉线

楼上正解!!!!!!!!

网友:
用图片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