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惠普品牌机电源D12-320P1B,通电几分钟后会保护,请大神帮忙!

楼主(2021-12-30):
拆hp品牌机电源,通电几分钟后会保护,请大神帮忙!

短接绿黑线开机,所有电压都正常,可是几分钟后会断电保护了。重新插电源又正常。工作期间,测温枪打图红圈中的(并在mos管20n60两端)二极管温度会升高,升高到40多度,然后电源就关机保护了。重新播出220v插头再插入,电源又可工作几分钟,又保护。

网友:
带个负载试试

网友:
应该是查反馈电路

楼主:
启动的几分钟内,带负载正常呀,带2个50w的汽车灯没问题啊

楼主:
启动正常工作的几分钟内,带载正常,能点亮50w的两个汽车灯不掉电压

网友:
既然发现有过热的元件,就直接代换试试

网友:
怎么外壳是群光的,里面是台达的?

网友:
hp
dell
的电源都是独家设计的

网友:
这两天修了个航嘉的电脑电源 3.3 5 12v短接分别带12v的ptc加热模块都没问题  可以一连接电脑主板 风扇转十几秒就保护了 也不知道哪坏了

网友:
检查保护电路的检测电压多少,一路一路排查

网友:
不一定是发热元件有问题,也许是后级元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