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良明p118锂电池充电器完美改装220v输入

楼主(2021-12-30):
良明p118充电器大量使用,但110v不方便,抽空完美改造了一下,工作正常,分享如下,说明,改坏了不负责,高压危险,责任自负。

网友A:
图倒了,旋转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倒了,旋转一下吧

看这些真没啥意思,你慢慢看,俺走了

网友:
楼主是在拿大顶的时候发帖吗?

网友:
刚好有这个充电器

网友(2022-04-07):
非常实用,洋二工具真的超级好用。那些淘宝的XXXXXXXXXXXXXXX各种新品精度太差。

网友(2022-11-22):
非常感谢,正需要呢

网友:
这个好,又可以折腾良明了

网友(2022-12-24):
谢谢分享,,已收藏,有时间改下试试

网友:
先收藏,空的时候试下

网友(2023-02-13):
请教,变压器磁芯怎么拆开?加热没拆开,用刀撬不敢太用力也没拆开,最终还是拆坏了,坏了中间的芯都拿不掉

网友(2023-05-17):
是减到3匝还是减掉3匝

网友B:
涉及到改变压器就有点麻烦了,我以前尝试改过,结果铁氧体搞破了

网友(2023-06-28):
原来还要改变压器

网友(2023-08-23):
引用 网友B:
涉及到改变压器就有点麻烦了,我以前尝试改过,结果铁氧体搞破了

开水煮几分钟,就很容易拆开了。改完烘干。

网友:
学习了,P117怎么改

网友(2025-06-24):
就是经典,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