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看看这个东西是几平方截面积?

楼主(2021-12-30):
能通过多大电流?

网友:
单根浸在水里,100A电流没问题

网友:
2*0.5=1,普通0.75线的插板短时间可以上2500W,这个上15A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
请楼主研究一下,这个0.2镍片上4个焊点多大接触面积,能过多大电流

跟你说句实话:只用截面积谈过流能力这个指标,脱离具体工作环境就是耍流氓

网友:
搞不懂的就当2000W算,电流10A.

网友:
和材质关系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研究一下,这个0.2镍片上4个焊点多大接触面积,能过多大电流

跟你说句实话:只用截面积谈过流能力这 ...

前一段看某个UP主做动力电池采用的镍片下边复合铜片的方案,不知道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研究一下,这个0.2镍片上4个焊点多大接触面积,能过多大电流

跟你说句实话:只用截面积谈过流能力这 ...

非常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一段看某个UP主做动力电池采用的镍片下边复合铜片的方案,不知道咋样。 ...

铜的点焊难度太大,一般设备搞不定。原厂电池组除了电芯一致性超好之外,组装工艺也很值钱的

比如说,有厂家使用激光在电芯电极上焊接0.5mm厚80mm宽的紫铜片作为动力电芯的连接方式

网友C:
功率管的引脚,内部的引线才多大啊,电流都说几十几百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率管的引脚,内部的引线才多大啊,电流都说几十几百A的。

我也觉得有点不科学,但不知道是不是理解的不对

网友:
只要距离够近,空气都可以过上千A!

网友:
参考保险丝,就知道能过多少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