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最狠拆解VOOC闪充充电器,拆到芯片!!!

楼主(2021-12-30):
OPPO 原装65W Super VOOC闪充充电器

拆解其中的功率芯片SC1738C,看看里面有什么

网友A:
这个拆得厉害了,看起来不像打磨的,难道是什么溶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得厉害了,看起来不像打磨的,难道是什么溶剂?

沸腾的浓硫酸

网友B:
这个微距拍的不错,从哪里弄来的?

网友C:
初次级信号反馈如何完成的,看不出来。

网友:
这个厉害了,芯片级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微距拍的不错,从哪里弄来的?

自己拍的啊,绝对原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次级信号反馈如何完成的,看不出来。

初次级没有反馈

楼主:
电路架构是这样的,芯片型号不太一样

网友D:
这应该是用于电路版的放大镜拍的,是不是可以连电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用于电路版的放大镜拍的,是不是可以连电脑的?

手机对着显微镜的目镜,咔嚓一下就行了,简单暴力

网友:
霸气!不简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对着显微镜的目镜,咔嚓一下就行了,简单暴力

好办法。关键是你拆的干净。

网友:
可惜协议芯片坏的,不能激活快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次级信号反馈如何完成的,看不出来。

一个芯片集成了初级的MOS以及次级的同步整流控制,所有的反馈估计都是在芯片内部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拍的啊,绝对原创

靠,评分少了,下边帖子加评分

网友:
不喜欢pi的这款,总觉得这东西坏了会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次级信号反馈如何完成的,看不出来。

百度了一下,它的反馈实现使用了一项创新技术,叫FluxLink,集成在芯片内部,不需要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