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限制我的充电器在规定功率以内工作?

楼主(2021-12-30):
比方说只能使用100瓦以下的充电设备,插上200瓦的充电器就跳闸。
怎么样让不跳闸?或者准确的说:如何限制我的充电器在规定功率以内工作?

网友A:
换个低功率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低功率的充电器

就是我周围市场没有低功率的充电器,才在这儿问的!

网友B:
是让跳?还是不让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让跳?还是不让跳呀?

人家限制了我,电流只能在一定范围以内。超过了就跳闸。
那我如何在小范围内涓流使用?

网友B:
首先测定跳闸电流,然后使用恒功率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测定跳闸电流,然后使用恒功率充电器

跳闸电流大概220V 2A

网友:
你用恒流的充电器,根据转换效率换算出次级输出的功率。

网友:
不是以前有宿舍用电神器的吗,找一下放限电神器

网友C:
学校的?
我们之前也是 后来直接用根线把限电器短接了就完事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校的?
我们之前也是 后来直接用根线把限电器短接了就完事儿了

是单位内的充电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校的?
我们之前也是 后来直接用根线把限电器短接了就完事儿了

单位不允许的

网友:
开关变压器无解,电压越低电流就越大,只能拆开电动车充电器调节限流电阻,让工作在300W左右。

网友:
充电器是宽幅输入的话直接加个调压器?

网友:
自己动手的话,就改电流取样电阻,不会改的话就网上淘个功率小一点的充电器。

网友:
3842的开关电源就是恒功率的,初级开关管电流取样,换那个大点的电阻,或者直接弄个可调,工作后慢慢调大,跳闸后,回调一点,以后就无忧了!2A电流440w,你只用到400,或者350W,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