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是不是立创打版都是五片

楼主(2021-12-30):
我今天才注意到立创是五片,我前几天在华秋打版发的是六片
第二次编辑
我去,编码器忘了放上拉电阻,而且5v供电7805出来只供屏幕用,又忘了布线给单片机

网友A:
jlc有时候是6有时候是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lc有时候是6有时候是5

我从来都没遇到6,一直是稳定的5.我只在JLC打样,滑球和简配从来没打过样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都没遇到6,一直是稳定的5.我只在JLC打样,滑球和简配从来没打过样板。 ...

菜鸟请教:要想打样,先学什么?是学会立创EDA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菜鸟请教:要想打样,先学什么?是学会立创EDA吗?

只要是电路设计软件都可以。EDA,PROTEL或者它的现在版本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电路设计软件都可以。EDA,PROTEL或者它的现在版本AD。

谢谢指导!

网友:
早些时候jlc经常收到6片,后来慢慢就收不到了,这说明jlc的工艺提高了,废品率很低

网友:
偶尔会多给。比如比较小的板子,而且又是不规则的,板子又是细长的容易断,嘉利创会多做一点,万一生产的时候有次品也能保证交货。我是偶尔遇到有多给一片的

网友D:
这板子好神奇,拐直角也就算了,C1下面还有个锐角的

网友:
我打的5片,1mm厚的板子,,它给我发了12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好神奇,拐直角也就算了,C1下面还有个锐角的

c1中间的锐角中心有1个通孔,主要是通孔过去是往单片机方向去的负载不大,就随便弄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好神奇,拐直角也就算了,C1下面还有个锐角的

直角的话,我喜欢横平竖直。工作习惯,弯弯曲曲我看不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角的话,我喜欢横平竖直。工作习惯,弯弯曲曲我看不惯。

这样不好,如果是信号,干扰大,或者容易受到干扰。如果是大电流容易脱皮

网友:
有时候六块和五块成本一样,然后就六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不好,如果是信号,干扰大,或者容易受到干扰。如果是大电流容易脱皮 ...

单片机的话,输出都会有光耦隔离的。而且信号都是就近安放光耦的,后级就是另外的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菜鸟请教:要想打样,先学什么?是学会立创EDA吗?

如果用力创EDA的话几乎没什么需要学习的,用搜索找元件封装很容易的,帮助菜单里还有还有详细的教程,如果以前玩过其他制图软件的话有半天时间就可以熟悉了。

网友F:
华秋10片也是免费的,但是会发过来12篇

网友G:
力创的都是5块,捷配的一直是6块(虽然都是选的5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力创的都是5块,捷配的一直是6块(虽然都是选的5块)

捷配不固定,多的10多片,少的遇到过给三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华秋10片也是免费的,但是会发过来12篇

华秋我没弄明白怎么免费,立创倒是真的没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