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1.5V电池供电的无线键盘鼠标改14500锂电

楼主(2021-12-30):
1.5V电池供电的无线键盘鼠标改14500锂电几年里买几套各种各样的无线键盘鼠标套装,基本上都是单节1.5普通电池供电,好的能用3个月换一次电池,差的联想标的4天一换电池。找到了4节14500电池,打算改到键盘鼠标上供电。

测量后发现其本上都是如上图这个原理,直接测电容端都是3V,明显是升压电路,拆了插头后边的电感和三级管,直接14500插座正极连接到小电容正级,目前使用了1年多没有烧掉,没出现在过问。

网友:
用了1年多没有烧掉

网友A:
通用1.5V供电的无线键鼠其实还是比较节约电池的,没必要更换,一个普通AA电池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1.5V供电的无线键鼠其实还是比较节约电池的,没必要更换,一个普通AA电池也便宜。 ...

关键是5号电池用没电了,一直没有买,太不耐用了,这个联想键盘鼠标,鼠标用的多的话1天就没电,不怎么用,放4天就没电了,键盘1个星期就没电。现在家里遥控器都安一节14500再装一个假电池用。基本上5号电池设置都统一换上14500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1.5V供电的无线键鼠其实还是比较节约电池的,没必要更换,一个普通AA电池也便宜。 ...

往往网上买了无线鼠标的,习惯性去网上买电池,然后各种不耐用,长的一两周短的两三天,鼠标指针还飘,一直以为鼠标坏了,直到偶然一次去超市买电池才发现,一节能用半年。

网友:
我有好几个新的鼠标,插入电池用过一次,现在再放入电池已经无反应了,可能要死马当活马医,按楼主的方法看看是不是升压那边挂了

网友C:
我用的罗技的无线键鼠,鼠标比较费电,一节5号电池也就用几个月或者半年吧,但键盘是真省电,两节7号电池能用个四五年,我都是担心电池漏液才换电池的

网友:
直接这样改,低电量提示就不准了吧!一般还需要同时改电压检测电阻的。
直接上锂电池还是比较危险的,建议加个6206,几分钱1个。或者用铁理的也行

网友:
觉得锂电池自身自耗电也是问题。我不省电的设备基本扔了,留下省电的,然后充电电池,也基本不用了,除了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罗技的无线键鼠,鼠标比较费电,一节5号电池也就用几个月或者半年吧,但键盘是真省电,两节7号电池能 ...

我的罗技鼠标一节7号电池可以用一年

网友:
4天就没电了???扔了吧。。。。。。。
我的能用一年。。。。。。。。。

网友:
原来鼠标这么离谱的续航整也没意义啊。应该是哪里坏了吧。

网友:
四天可以扔了,
我在用十块钱的小米彩虹5号还行
靠谱的14500 推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往往网上买了无线鼠标的,习惯性去网上买电池,然后各种不耐用,长的一两周短的两三天,鼠标指针还飘,一 ...

网上买的是小作坊出的碳性电池吧,买碱性电池电池比较耐用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5号电池用没电了,一直没有买,太不耐用了,这个联想键盘鼠标,鼠标用的多的话1天就没电,不怎么用 ...

4天换一次,真是太坑了,主板应该有漏电吧。以前见过罗技的一颗5号只以用一周左右,同样型号另外可以用几个月。估计是主板有问题才这样。

网友D:
雷伯的鼠标很是省电,一节5号可以用大半年,懒得改了。要是用5号充电电池时间就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雷伯的鼠标很是省电,一节5号可以用大半年,懒得改了。要是用5号充电电池时间就短 ...

10年前买过一套雷柏的,的确好用,但是价格很贵。后来找不到了,才在网上买的几十块钱的手感差也费电池

网友:
比较好奇这个升压方案是什么的呀?看着挺不错

网友(2022-01-29):
引用 楼主:
关键是5号电池用没电了,一直没有买,太不耐用了,这个联想键盘鼠标,鼠标用的多的话1天就没电,不怎么用 ...

怎么可能呢, 键盘的话,一节电池能用上个一年之久, 鼠标的话,也能用几个月,并且是天天都用电脑的人,并不是一个月只用一两次的,
你这个键鼠应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罗技的无线键鼠,鼠标比较费电,一节5号电池也就用几个月或者半年吧,但键盘是真省电,两节7号电池能 ...

这是设备特点造成的。
键盘很简单,平时可以完全不耗电,按键按下时才接通并发射信号,空闲时间远远超过动作时间。鼠标就不一样了,需要跟踪运动轨迹,灯光发射就得持续工作,有些硬开关的鼠标是不休眠的,就算是自动休眠的也只有检测到一定时间无动作才进入休眠,工作时间比键盘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