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ad6 后摄肢解

楼主(2021-12-30):
拆机是为了修理音量键砸坏和背光不均匀的。结果拆音量键螺丝的时候,正好后摄挡住了,后摄胶水太强,加热和酒精都搞不下来。螺丝刀斜压着后摄拆音量键螺丝,结果把后摄的屁股传感器电路给整体搞下来了,还挤掉了一个6脚芯片和一颗电容,风枪焊了半天才把原件焊回去,擦干净准备复装饰又发现传感器和低通滤镜之间进焊油了,成像会非常模糊。低通滤镜有封胶但无法无损拆解。因此才有了摄像头的肢解。
把摄像头的剩余部分也暴力拆下时摄像头最前部残留在平板上,我也是服了这胶水的粘合力。

网友A:
楼主节哀,买个后摄装上就好

网友B:
像是红外截止镀膜,有利于减小厚度。运动相机上,大多数镜头有红外截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节哀,买个后摄装上就好

买了买了  10块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红外截止镀膜,有利于减小厚度。运动相机上,大多数镜头有红外截止片。 ...

好像相机都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相机都有的

要求不高网络摄像头,一般是红外截止片。手机和微单等,要求减小镜头内红反光,会用上蓝玻璃红外吸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