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ps2251-01板求一个壳子,盘宇瞻AH552 U盘拆出来的。

楼主(2021-12-30):
如题,原来U盘有掉盘重新自动连接现象,最近有空拆开了,吹风机不够劲,最后打火机烧,用绑扎带穿过USB接头上的孔,再用扎带捆住U盘后面塑料挂绳孔,终于拽开了,不过好像把USB3.0的一个触点搞弯了,调直以后也不掉盘了,邪了门了,现在求一个能用的壳子,请推荐一下。

网友A:
换个USB口子就好了的事……
至于外壳,找推拉壳长款的就行,要是喜欢倒腾就灌胶

网友B:
中款CNC壳
25块钱左右,外形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款CNC壳
25块钱左右,外形很漂亮

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USB口子就好了的事……
至于外壳,找推拉壳长款的就行,要是喜欢倒腾就灌胶 ...

开始没找到原因,现在也不确定啥原因,但是不掉盘了,开始以为电感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款CNC壳
25块钱左右,外形很漂亮

淘宝找了,得动刀子

网友:
你这个U盘早年可是高端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找了,得动刀子

那就买长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