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安装怎么看硬盘pid,vid

楼主(2021-12-30):
黑群晖安装怎么看硬盘pid,vid,想给个升腾计算机安装黑群,发现没办法看硬盘的pid,vid。这个硬盘特殊没办法挂易驱线,搞好久没找到办法,大家谁有办法说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不升级,不洗白都稳定

网友:
好像只有U盘有这个ID,硬盘没有的。

网友A:
供电好解决,做个SATA延长线。

楼主:
我以前一直都是U盘安装,好像有人在固态硬盘安装,不知道怎么搞的。手头这个16g,不装也没其他地方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好解决,做个SATA延长线。

注意接口,直接插主板SATA接口上的。想了一下要做的话需要拆两块硬盘主板

网友A:
一根线从中间剪了,从废主板上卸一个SATA接口,线序自己查。当然也可以从淘宝上买根SATA延长线。多年前做的SATA延长线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16675

网友:
最简单方法是 用电烙铁的话把电源线引出来 硬盘插有系统的电脑上 下面你可以随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根线从中间剪了,从废主板上卸一个SATA接口,线序自己查。当然也可以从淘宝上买根SATA延长线。多年前做的 ...

这个可行,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