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海康威视摄像机,不支持 转?要手动转?

楼主(2021-12-30):
装监控的说要调个角度,我说不能直接控制转吗?
他说不行!这个我简直不相信额,是不行还是他不会?。。。

网友:
能拉动转的是带云台控制的,这个不是的。

网友:
看起来确实是不能自己转。没有云台。

网友:
不带云台的都得手动调角度,这种都是定向监控用的,布置的时候就得设置好每个摄像头的监控区域,手动调整好角度

网友:
没云台转什么转啊,爬上去手动转吧。

网友A:
是不是有个底座,平平的那种,用过一种这样的半球,先固定好底座,再安装这个机体,可以控制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个底座,平平的那种,用过一种这样的半球,先固定好底座,再安装这个机体,可以控制转动 ...

这个是倒装的,用手可以拨了转动的。。。

网友:
只能算个半球机,能转的是球机

网友:
这个电梯里用的多,固定好角度,外面的罩子罩上,防止有人随意变换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