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佬的快乐~成功修复 坏群晖DS115J

楼主(2021-12-30):
起因 准备出掉闲置nas 主板,闲鱼突然给我推荐个坏群晖,脑子一热就跟卖家聊了下80不包拿下

拆掉包装后,成色还不错,不是伊拉克成色

接着深入拆解

啊 这,这水还反光???是油吧

没异味,但 怪恶心的

取掉已经没电的cmos电池 洗洗更健康~

水洗+洗洁精+530清洗剂+热风枪 120度 风力最大档+3分钟均匀吹干
插上12v电源后电流反复在0.1-0.3a之间跳动,cpu冰凉没发热 明显没有复位,查外围电路,万能表乱戳 测电容有没有短路 电阻阻值失效 dc芯片虚焊,很遗憾都不是 芯片也不发热,不能确定故障

搜不到88f6707这块芯片的详细data屑,emmm,微信 群qq群找万能的网友 某位热心老哥告诉我 他在他公司资料库里找到这块cpu工作电压要求 1.8v 2.5v 3.3v(复位电压)有了芯片大概参数 继续修呗,发现12v输入后会分出两路 一路12v直接降到3.3v 另外一路经过4435GM控制开断,摁下开机键后板子上的PIC16LF1828单片机会控制AP4435GM导通 让12v进到下一个区域 ,下一个区域是同步整流降压,测量发现并没有输出,也不确定输出是多少 焊线接上从1.2v慢慢调高 到3.3v时主板有了反应 状态灯亮的非常微弱,再继续调高 调到4.3v时 电流跑起来 主板状态灯从
绿,应该是问题所在了。

用群晖网页搜索设备网址 已经能找到;手头没有合适的芯片以及mos管,先外置降压吧

卖家:这玩意儿能跑到5V 1.5A 加强散热能跑到3A,emmm 确实够群晖用,群晖坏的同步整流可是20A(虽然用不到这么大,但留的余量很足)

就先这样

塞上硬盘,盒盖 这小东西外观还挺讨喜 功耗挺低的8w出头,我那x86的白群 单盘开机就22w+

内在就拉了,CPU:单核0.8Ghz  A9 ARMv7l  内存:DDR3 256MB 复制个文件速度过山车CPU 99%(性能好差)

真滴贵,买两套 备用一套以防芯片被静电击穿或者买来就是坏的耽误时间,无奈手上没有合适的芯片和封装mos 群晖原装FDMS7694 N沟道30V 20A mos,这家店没有 就选个参数更大的N沟道30V 28A mos

------------------------------------------------------------------

three days later...

换好 装回外壳 收工
捡漏成功,本次花销88+21=109,ds115j二手价300-450

介于性能太差, 跑服务太卡 ARM处理器 docker也不能用,只适合拿来做热备。过段时间丢老家吧 当异地备份。

-------------------------------------------------------------------------------------------------------------------------------------------------------------------------

群晖也爱偷工减料,控制硬盘电源处 电容焊盘全是空的

负责外围的单片机(LED 蜂鸣器 风扇都归他管)

感谢您的浏览!

网友:
终于修好群飞了

网友:
不错不错!!!!!!!!!!!!!1快乐就是这样子的简单

网友A:
这个电容在面对疾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在面对疾风

哈哈哈,我还没在意

网友:
666,有手艺就是好,捡垃圾修复的心情不用说了

网友B:
这是什么架构的  不是X86吧

网友:
坏的NAS不好找

网友:
这是什么年代的机器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架构的  不是X86吧

arm处理器 核心架构不清楚  armv7指令集

网友C: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如何做热备吗?
我也是一台DS1821+,一台DS212j
212j的性能太差了,应该和你的这个115j差不多,啥也跑不了,我也是准备整一下扔到老妈那里做热备

网友D:
上个月,捡了个猫盘,装了个闲置的 120G SSD,装上了黑猫,CPU100%时,4W左右,平时3W左右。。感觉比这个性能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如何做热备吗?
我也是一台DS1821+,一台DS212j
212j的性能太差了,应该和你的这个115j ...

套件中心里下载 synology drive,安装完成后 主力机打开synology driv管理控制台 配置好团队分享同步文件夹,备用机同样下载好 synology drive,打开Synology Drive ShareSync 输入主力机qc或者域名,设置好备份模式路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月,捡了个猫盘,装了个闲置的 120G SSD,装上了黑猫,CPU100%时,4W左右,平时3W左右。。感觉比这个性 ...

猫盘比这强了不止一点,核心主频内存都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套件中心里下载 synology drive,安装完成后 主力机打开synology driv管理控制台 配置好团队分享同步文件 ...

大哥,我仔细找了一下,DS212j没有Synology Drive套件呀
是不是因为是ARM处理器的原因?明显没有DS1821+的套件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我仔细找了一下,DS212j没有Synology Drive套件呀
是不是因为是ARM处理器的原因?明显没有DS1821+ ...

应该是太老,群晖没做更新适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太老,群晖没做更新适配了

伤心~
在群晖网站上下载Synology Drive Server套件,手动安装也不行,提示版本不兼容……
看来我的DS212j只能手动冷备份了

网友:
我捡了有几个小主机的垃圾,都翻车了。

网友:
懂电工维修真是财富。。。

网友:
别人捡回去只能当垃圾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