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一个古董笔记本硬盘,容量6007MB(TOSHIBA MK6014MAP)

楼主(2021-12-30):
硬盘6007MB大,并口的,从一很老的笔记本上拆下来的,是好的,不拆,接一个转接板插到电脑上速度还不如安国主控的U盘,发帖分类硬是要我选年限,我特么也不知道啊。,,,,,

网友:
读写速度比我想象的快,那个时代的硬盘应该还不支持smart

网友:
我还有一个8G和一个12G的

网友A:
容量不小,也不太老,自己一块一百多兆的昆腾大脚硬盘不小心搞坏了,伤心好久。

网友B:
还好,不能算古董,最早用386都是几百兆的,记得20年前单位搬办公室的时候在角落发现一台IBM,硬盘只有8M,键盘和看上去现在的差不多,重量就像一块实心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不小,也不太老,自己一块一百多兆的昆腾大脚硬盘不小心搞坏了,伤心好久。 ...

大脚是5.25寸的,只有1G和2G的,哪有10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不小,也不太老,自己一块一百多兆的昆腾大脚硬盘不小心搞坏了,伤心好久。 ...

你确定是一百多兆的大脚硬盘?
我记得昆腾bigfoot系列应该是5.25寸盘片,单碟1.2G,最多四片8.4G。
我用过1.2G和8.4G的大脚,可惜那时不懂,用的电源太差把两块大脚硬盘都搞坏了。现在想来,5寸盘大概是对电源的要求要高些,当时机器上挂了三块硬盘,两块大脚都挂了,唯独一块4.3G的富士通一直坚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不能算古董,最早用386都是几百兆的,记得20年前单位搬办公室的时候在角落发现一台IBM,硬盘只有8M, ...

我用过的最老的硬盘是40M,还是三寸半的全高硬盘,比现在的台式机厚盘还要厚一倍。那台电脑是1M内存的286,而且内存还是集成块直接插在主板DIP插座上的,放到现在真的无法想象
自家买的第一块硬盘是425M的Conner,仙剑一、炎龙II、大富翁3都装在这块盘上,那个时候带光驱的电脑都是豪华配置,USB接口正是连想都不要想,平时都是带着两大盒软盘跑来跑去。。。

网友:
我以前在学校上电脑课时,电脑上的硬盘是30兆到100兆的,讲台上的老师主机是300兆的感觉天一样大的容量,不可思议这么大的容量安装的是WIN95,下面的电脑是DOS或WIN3.2。

网友:
早期电脑的性能瓶颈主要在硬盘

网友:
楼主搞机械的?我看到cim了 哈哈

网友(2022-03-16):
昆腾大脚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