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年前买的抄板黑武士奇葩故障

楼主(2021-12-30):
n年前买的抄板黑武士奇葩故障,旋转电位器调整电压后一直往上跳动,0.几慢慢的往上跳动,拆开来看没发现有啥问题(除了还是那个生锈的三极管,还是叫啥

网友A:
你检查下10K电位器 抄板文件还有吗 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10K电位器 抄板文件还有吗 分享下

10k电位器互换也是一样的故障,换了普通的电位器故障依旧,技术有限没办法了。以前在贴吧买的成品板,不好意思阿,没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

楼主:
有大神帮帮忙,分析一下嘛,谢谢

网友C:
我买的原板黑武士,偶尔也会放这个毛病,但只要反旋转一下调压电位器就正常了,所以也懒得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原板黑武士,偶尔也会放这个毛病,但只要反旋转一下调压电位器就正常了,所以也懒得管它。 ...

应该是电位器内部接触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