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这个西数1T还有必要挽救一下吗?

楼主(2021-12-30):
    前几天客户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主机同时坏了,能坏的全坏了,个人猜测是电压过高烧掉了,主板不过电,硬盘不通电不识别,固态不通电不识别,电源懒得测试了,两台主机客户直接不要了。但是没有内存了,应该是被客户自己拆走了!
    别的我都懒得研究,就是这个硬盘正好手头有一块1T西数的同款坏盘(很多坏道但是能识别),可惜的是对比了一下板号不一样,放弃了,两个硬盘对调主板能听到硬盘转动所以我判断是电路板烧坏掉了,因为本身我不会芯片级维修所以问了问同行准备淘宝买块800039的板子换上试试,价格16元包邮。最后自己再换一下BIOS闪存SOP8芯片即可,实在不行就当十几块钱练个手了!图片微信上传到电脑的,像素低,凑合看吧!
·左边771829是有坏道的,右边800039是不识别的

电路板不太一样,板号也不一样

红圈中能明显看到0欧保险电阻有轻微烧灼的痕迹,万用表蜂鸣档测量两端断路,一端接地一端接电阻的任意一脚能听到蜂鸣声说明还有别的元件损坏或者击穿,换了保险电阻也没意义,我没那技术无法检测,放弃了

两个电阻全部是断路状态!

我用有坏道的那块板子测试这个不过电的硬盘可以正常通电转动但是无法识别硬盘本体,但是听声音硬盘转动没什么异常,应该是好的,准备赌一把,准备凌晨菜鸟app用果酱换个8.88的红包买个板子练练手(话说8.88的红包好难抢),翻车了再来这里发帖,祝我别翻车,不翻车没准就三十多块钱博来两块1T西数硬盘(先换一块儿,能用的话再买一块板子把另一台1T的西数板子也换了)!哈哈!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同款硬盘,通电16195 小时了

网友:
这个赌一把不亏什么

网友A:
这个赌输了也亏不了多少 废盘还能当充数盘卖
只要磁头没被高压电冲过 问题不大
比起硬盘我更想看看两台主机是个啥情况

网友:
应该可以救活

网友:
8.88的和2.88 的红包都不好抢,就是1.88的红包好强。

网友:
收个型号一样的  电脑bios里面能识别到硬盘的 有坏道的盘  直接把25x换过去就行

好像你这俩板子就是同系列的盘啊  安装位置都一样   一把烙铁几分钟就换过去了

网友B:
我的也是换板失败了.

网友C:
我也有一个笔记本进水坏的日立,买了板挪过去闪存也不行,也不转,一气之下开盘 发现磁头在盘体上烧住了

网友D:
检查。这两个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赌输了也亏不了多少 废盘还能当充数盘卖
只要磁头没被高压电冲过 问题不大
比起硬盘我更想看看两台主机 ...

i3-4170,H81技嘉最便宜的板子,无内存,电源先马300W额定有空测测好坏,机箱就是几十块钱那种,固态影驰120G不认盘,就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换板失败了.

算了,凌晨只抢到2.88红包,13元买了板子,等到货把两块硬盘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这两个家伙。

不太懂电路,那个是什么元件怎么测?我有万用变倒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笔记本进水坏的日立,买了板挪过去闪存也不行,也不转,一气之下开盘 发现磁头在盘体上烧住了 ...

我这个换了不同板号的板子倒是能听到硬盘运转,没有杂音!刚才买了板子准备试试!!

网友:
静后佳音,运转正常有机会

网友:
10号楼已经有答案,拆了2元件可能有惊喜

网友:
这两个板肯定不能换的,先要板号一样的,再。。。

网友:
为什么不线备份一下固件,然后换到坏道的板子上直接试一下呢?

当年硬盘还只有80G的时候,我一个老乡搬一箱硬盘,摔了,坏了几个,送我了,都是磁头损坏,只能取主板了。

后来遇到烧主板的硬盘,直接换上去用了,有一块修好给我弟弟用的,到现在还在,15年了。

网友:
有没有大佬知道硬盘插电脑上会导致电脑蓝屏是怎么回事吗,西数硬盘之前很慢很慢,用硬盘修复软件不知道弄了些什么就蓝屏,进PE很慢,还不识别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i3-4170,H81技嘉最便宜的板子,无内存,电源先马300W额定有空测测好坏,机箱就是几十块钱那种,固态影驰1 ...

4170还可以 1150的主板便宜 U是好的就赚了
顺带一提 先马电源也是个贴牌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