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晚上的修油烟机

楼主(2021-12-30):
我妈烧晚饭的时候油烟机的灯就自动亮了 怎么也关不上 我知道是控制板的微动开关作怪 于是更换

楼主:
撕下塑料贴纸 拆螺丝 排线分离 控制板下来了 看下正反面 很简单

楼主:
箱子里找块废板 拆微动开关换上 一共4个 为什么只换3个呢 原先弄过 当时就换了一个应急使用 偷懒了 这次剩下3个都换了 插排线试机正常 安装 完毕  记得当初第一次修的时候某宝查过 最便宜的万能板要50 然后有次一大爷来买烟 说油烟机换板子 维修师傅开价200 买个新的便宜的才四五百 还包安装

网友:
这种方形微动和罗技鼠标中键一样的

网友A:
我出租屋里用的一百出头的油烟机,开关是按下卡住,再按弹起的自锁开关
没拆开看过,里面估计都没有电路板,目前按钮快要被油泥黏死了,关机时按下要过好几秒才能弹起,自动升级了延时关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出租屋里用的一百出头的油烟机,开关是按下卡住,再按弹起的自锁开关
没拆开看过,里面估计都没有电路板 ...

时间长了都会这样 难道是便宜货通病?不知道贵的设计上会不会密封好些 油烟不会污染到控制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间长了都会这样 难道是便宜货通病?不知道贵的设计上会不会密封好些 油烟不会污染到控制板 ...

贵的会采用电容式触摸开关,想做密封肯定是轻轻松松,直接一块玻璃面板
其实很多家电都有触摸开关的版本,比按键版贵很多,然而实际成本并没有多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贵的会采用电容式触摸开关,想做密封肯定是轻轻松松,直接一块玻璃面板
其实很多家电都有触摸开关的版本, ...

还要待机费电,我家的油烟机第一次电路板上变压器开焊就想改,第二次果断拆掉所有电路,墙上一个开关搞定

网友:
小问题,动动手就解决了

网友C:
这玩意越简单越好,越容易更换越好,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对本职工作没有,就增加成本了。

网友:
装修的时候,就把插头哪里装了一个带墙面开关的,所以,面板上面的根本就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待机费电,我家的油烟机第一次电路板上变压器开焊就想改,第二次果断拆掉所有电路,墙上一个开关搞定 ...

我家装修的时候是我爸看着的 油烟机的插座在上方的厨房柜里 不好弄  电饭锅和微波炉的插座我是改了带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越简单越好,越容易更换越好,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对本职工作没有,就增加成本了。 ...

我这个就4个功能按键 快档 慢档 灯 延时关闭 什么牌子我都没注意 结婚到现在十几年了

网友:
买一堆微动开关放那应急。

网友:
用久了都是这样,没有密封的。

网友:
喷点WD-40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简单的机械开关耐用一点吧

网友D:
这种机器不用时,都处于待机状态下的,所以有点费电,也没有硬开关,除非你把插头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器不用时,都处于待机状态下的,所以有点费电,也没有硬开关,除非你把插头拔了…… ...

装修的时候插座在上面厨房柜 伸手够不着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待机费电,我家的油烟机第一次电路板上变压器开焊就想改,第二次果断拆掉所有电路,墙上一个开关搞定 ...

还有更高级的,和燃气灶有蓝牙通讯,只要开灶油烟机就自动工作,至于待机耗电什么的,人家几千上万的灶具都买了还在乎这点电费?都是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