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希捷/seagate XF1230 1.92T emlc固态硬盘首拆

楼主(2021-12-30):
798在淘宝买了个希捷xf1230 1.92t
用的是海力士方案闪存颗粒MLC   海力士H27Q2T8CEB9R  BCF 706A  mc
主控  SKhynix SH87810AA
有掉电保护  寿命0.67DPWD
通电挺长,看不到写入,截了个hdtune pro的图

网友A:
那么多空电容位

网友B:
矿盘?焊油也没清洗干净,感觉像是手工盘,用着当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矿盘?焊油也没清洗干净,感觉像是手工盘,用着当心吧

芯片上看着是导热析油了, 板子还可以啊,有的工业洗就是在焊盘位置有点助焊剂,焊盘位置残留的不是膏而是硬质的松香,酒精洗完是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空电容位

毕竟怕写一半挂了,恨不得挂的电池才合适。

网友:
至少加一块机械移动硬盘备份以防万一,保守点装电脑,通常256g固态硬盘,配合2到4T机械硬盘备份系统。

网友C:
我一直以为固态硬盘会比较省电,想不到这固态要2a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以为固态硬盘会比较省电,想不到这固态要2a电流

企业级的SSD工耗比一般家用的大,另外2A也是峰值电流,一般读写还用不到2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盘?焊油也没清洗干净,感觉像是手工盘,用着当心吧

那个是导热胶垫残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以为固态硬盘会比较省电,想不到这固态要2a电流

笔记本试了带得起,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企业级的SSD工耗比一般家用的大,另外2A也是峰值电流,一般读写还用不到2A电流。 ...

原来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试了带得起,没问题

笔记本输出电流也挺大的吧

网友(2023-01-24):
感觉还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