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磊科路由器power4s拆机

楼主(2021-12-30):
前几天在给一个地方做监控的时候看到一个路由器放在室外,没插电,应该是上一任不要的,可能是用来中继的,想看下配置没想到全网都搜不到拆机图,只能自己拆开看看了,一拆开都是灰,有点难拆,每撬一下都蹦一层灰。。

楼主:
上面还有个WiFi开关按钮和信号按钮,心想不会是信号增强的开关吧?

楼主:
板子看不太懂,好像没看到功放,螃蟹主控是RTL8196d

楼主:
无线芯片8192ER,感觉整个做工用料还行,其他的小芯片太小了看不懂,看起来不像功放之类的

楼主:
这上面的小芯片有数字,但是太小了拍不清,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
背后啥都没。

网友A:
螃蟹套餐  没折腾的意义   关掉dhcp 做ap/交换机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螃蟹套餐  没折腾的意义   关掉dhcp 做ap/交换机用吧

做ap我都不用,吃灰去吧

网友B:
烂货,归宿是辣鸡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烂货,归宿是辣鸡桶

就这玩意还控价149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