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棘轮扳手能承受最大的扭矩是多少

楼主(2021-12-30):
1/2棘轮扳手能承受最大的扭矩是多少,能承受得住电扳手几百NM的力矩吗?我打算用来做电扳手的辅助固定

原来是我搞错了,当电扳手松紧螺杆时,固定螺母的扳手只会受到螺母和螺杆间的摩擦力,所以说,只要不是螺杆螺母锈蚀严重导致摩擦力巨大甚至粘连,固定板手是不会受到太大扭力的

网友A:
楼主说明是用来固定电动扳手的螺丝,我理解为电动扳手在拧螺丝,棘轮扳手固定螺杆,只需要承受很少的力,没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B:
这个有行业标准的,但是国内这市场良莠不齐的,谁也没说个准确数,而且能承担的扭矩大小和材质也有很大关系,国内那些普通1/2棘轮扳手能承受的扭矩,一般也不会超过100牛米吧,我记得维拉的1/4棘轮扳手能承受大概75牛米扭矩,但是价格也很逆天。

网友:
不能这样用,棘轮扳手本来就出不了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行业标准的,但是国内这市场良莠不齐的,谁也没说个准确数,而且能承担的扭矩大小和材质也有很大关系 ...

史丹利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行业标准的,但是国内这市场良莠不齐的,谁也没说个准确数,而且能承担的扭矩大小和材质也有很大关系 ...

75牛米 这比电钻大不了多少啊 更别说电扳手那个级别了

网友C:
我那棘轮    扳过  车子减震器 大螺丝   200多牛 没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棘轮    扳过  车子减震器 大螺丝   200多牛 没坏掉

我那电扳手,最大900多,一般用400多档位,不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明是用来固定电动扳手的螺丝,我理解为电动扳手在拧螺丝,棘轮扳手固定螺杆,只需要承受很少的力,没 ...

还真是这样,想当年理综280多分的我居然在这个时候犯糊涂了,固定螺母的这一端,只需克服螺母和螺杆的摩擦力,电扳手那边的扭力根本传递不到这个螺母上,也就是说,固定端的扳手几乎没什么扭力,这一理论我用梅花扳手试了下,手部几乎感受不到一点力,否则,单手是根本无法承受几百牛米的扭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明是用来固定电动扳手的螺丝,我理解为电动扳手在拧螺丝,棘轮扳手固定螺杆,只需要承受很少的力,没 ...

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螺杆螺母锈蚀严重,摩擦力大增甚至粘连,这时候固定端的扳手就会受到巨大的扭力

网友D:
哈蔡特1/2棘轮扳手有一款一千牛米的

网友:
看你的棘轮是多少齿的,同个级别的棘轮扳手齿数越少越承受扭矩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行业标准的,但是国内这市场良莠不齐的,谁也没说个准确数,而且能承担的扭矩大小和材质也有很大关系 ...

德标1/2最大扭力是512牛米,国内很多品牌能达到这个数值,比如七八百Nm,但是达到这个数值的时候,棘轮扳手就出现了损伤,要么方头断了,要么里面的挂齿断了,所以说最大扭力有时候很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蔡特1/2棘轮扳手有一款一千牛米的

是的,只是这一款1000Nm的是不带快速脱落按钮的,型号 Hazet 916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