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87V与28-2哪一个更好?

楼主(2021-12-31):
FLUKE 87V与28-2哪一个更好?

准备二选一,请用过或熟悉的坛友说一下你们的体验和感受,谢谢。

网友:
我用的61e+,高大上的东西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A:
正巧我也在看87V无奈问了几个店铺都没货。本安的表一般用在特种行业,有防爆防尘需求的地方,价格也贵,如果是平时用的话就选8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巧我也在看87V无奈问了几个店铺都没货。本安的表一般用在特种行业,有防爆防尘需求的地方,价格也贵,如 ...

28-2不是也有普通型(非本安型)吗?

网友B:
一般来说更多人倾向于87V,方案虽然老,没有28-2新,但是功能性能也没啥影响,28-2三防对普通人来说也没啥意义! 28-2电流孔是光电检测,根据二手市场的情况来看,光电检测的故障率高一些,最大的区别是二极管档电压不同。87V是7V以上,28-2好像是2伏多吧 当然,二极管档电压高也有缺点,比如测量板子可能因为电压高损坏板子!维修电脑的朋友,他们公司已经有好几个案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更多人倾向于87V,方案虽然老,没有28-2新,但是功能性能也没啥影响,28-2三防对普通人来说也没啥 ...

原来87V不适合修电脑板,多谢反馈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更多人倾向于87V,方案虽然老,没有28-2新,但是功能性能也没啥影响,28-2三防对普通人来说也没啥 ...

开路电压是7V左右,但它是恒流1mA啊,能烧电脑哪儿的芯片呢?

网友:
当然是贵的好

不选贵的,干嘛要FLUKE?

网友:
理财产品,我只能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路电压是7V左右,但它是恒流1mA啊,能烧电脑哪儿的芯片呢?

交流电选择28,直流电选择87V。

两者安全防护等级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电选择28,直流电选择87V。

两者安全防护等级不一样。

这两个表都可以测变频器。

网友(2023-07-21):
引用 楼主:
原来87V不适合修电脑板,多谢反馈支持。

FLUKE 175  179也是7V左右,大把人在修电脑主板,也没有烧的。

网友E:
选28-2外观时尚好看  功能够用 做工比87V结实太多不会后悔!  如果 选87V  使用3个月就会后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选28-2外观时尚好看  功能够用 做工比87V结实太多不会后悔!  如果 选87V  使用3个月就会后悔! ...

你确定87v是3个月就会后悔了?我捣腾个2手的,拆开来就后悔了,表笔插座和187一模一样,时间久了必然断裂,完全是个失败的设计,但是二手的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87v是3个月就会后悔了?我捣腾个2手的,拆开来就后悔了,表笔插座和187一模一样,时间久了必然断裂 ...

是28-2不,看拆机表座设计很稳固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87v是3个月就会后悔了?我捣腾个2手的,拆开来就后悔了,表笔插座和187一模一样,时间久了必然断裂 ...

哈哈,87V的表座确实是和187一模一样,难怪你说买回来就后悔了,我说3个月确实太久了。

网友:
买新不买旧,28-2在外观(手感圆润) 按键(有背光灯)  三防(耐摔耐用)   内部做工等各方面设计都完胜87V,价格也摆在那里。28-2这样出色的产品我预估10年不会停产,当然87V也是一款好产品就是比28-2整体设计要差一些,以上只是个人观点。

网友:
最好两个都买,在家用87V,在外用28II,必要的话再整个187,189,287,289之类的,还得一块钳表,还得一块电桥,还得一个手持示波器,不全的网友补齐为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87v是3个月就会后悔了?我捣腾个2手的,拆开来就后悔了,表笔插座和187一模一样,时间久了必然断裂 ...

大佬那个表还在不,还是建议早点出掉87V吧,看了一下87V确实问题多多,入手28-2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更多人倾向于87V,方案虽然老,没有28-2新,但是功能性能也没啥影响,28-2三防对普通人来说也没啥 ...

这个电压高不一定会导致损坏, 主要还是看万用表内部的恒流值限定大小和响应速度. 不同的万用表测量二极管压降不同,也是因为电流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