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自制烙铁支架

楼主(2021-12-31):
电烙铁方便耐用,烙铁支架也是五花八门,提倡DIY的我今天想个省钱法子,给大家看看。
用到的东西都是随处可见的废物,利用起来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了。
做之前没有拍每个东西的照片,只能给各位看一下做好的样子了。
就地取材,貌丑勿喷。
也不需要作解释,看图即可。

废弃的电水壶加热管和砚台。
选择加热管是因为这个材质是铜的,导热性高。
选择砚台是因为底盘厚重。

侧面图

底座放了一个废弃的胶皮垫,一分为四,起到防滑的作用。

选这个加热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烙铁头放在中心大圆孔中或者上方的缺口处。
高低可调,方便稳定。

楼主:
沙发自己做了。

网友A:
我还以为是自己盘的铜管呢,固定用的什么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自己盘的铜管呢,固定用的什么胶

应该是铸工胶吧

网友:
我直接用光驱外壳,反过来用,简单实用

网友:
最简单的用一个易拉罐和一块木板玻璃胶就可以搞定

网友B:
有的烙铁带磁铁  可以休眠的  自己做不好用吧

网友:
手柄这里不做个定位吗

网友:
要足够配重的才好。没有配重轻飘飘的,一戳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烙铁带磁铁  可以休眠的  自己做不好用吧

这个都是简易烙铁使用的!
几百上千过万的烙铁,都配有专用支架。

网友:
蛮好的,动动手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
手柄前端朝下,尾端朝上才顺手,这个反过来了。

网友:
我自己是用一个坏的衣架撇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自己盘的铜管呢,固定用的什么胶

固定用的是铸工胶

楼主:
高级的烙铁可以飘过,使用简易烙铁的可以参考。

网友:
便宜的成品烙铁架就几块钱包邮,安全的多,没必要自制。
个人觉得图示这种自制的不太安全,皮肤误触烙铁头一次就悔之晚矣。
特别家里有小小孩的更要注意。

网友:
不应该选导热差的材料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