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近来收到几个奇奇怪怪的主控,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开卡

楼主(2021-12-31):
近来收到几个奇奇怪怪的主控,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开卡

网友:
CHIPSTAR的我也有,是MK8215,坛里有软件,但缺文件没法开。

网友:
一得的9802可以开

网友A:
这几个主控都比较头铁 建议拆颗粒

网友B:
第一个可以用2256k直接代换,但我有一个换了也不行。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可以用2256k直接代换,但我有一个换了也不行。你可以试试

换SM2256K主控吗

网友C:
除了那个dm主控其余我都能开,这几个主控适合拆颗粒,除了gk性能都不行,gk配im颗粒牛逼,如果是hy颗粒那就一言难尽了。。。。

网友D:
小螃蟹的我有这个工具

网友: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
hi,这是我用百度网盘分享的内容~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即可获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GvEOIp8dcUxWcv_wcsqOw
提取码:5731

网友D:
不过这个工具只能支持b16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这个工具只能支持b16开卡

感谢兄弟们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主控都比较头铁 建议拆颗粒

感谢兄弟们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那个dm主控其余我都能开,这几个主控适合拆颗粒,除了gk性能都不行,gk配im颗粒牛逼,如果是hy ...

感谢兄弟们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螃蟹的我有这个工具

感谢兄弟们的帮助

网友:
5731那个我写过帖子

网友(2022-06-02):
引用 网友E:
感谢兄弟们的帮助

DM主控好像是SAGE的SATA协议读卡器主控,把上面的emmc拆下来,放emmc转SD卡板子上接SD卡读卡器格式化exfat格式一遍再装上然后新建分区就行(因为该主控是使用RAID0把这些EMMC连起来,所以一个坏其他全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