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最省电的万用表之一福禄克FLUKE 77万用表拆机测评

楼主(2021-12-31):
福禄克77应该是80年代推出的万用表,方方正正的设计,外形硬朗,功能十分简单!
开机速度很慢,要将近5秒钟,测量速度也很一般!通断档和二极管档在一起,反应比较慢!转盘设计有点反人类,操作体验很不舒服!
优点就是做工用料好,坚固耐用,(屏幕框架材料年头久了容易碎掉,好多福禄克的表在屏幕框架支架上设计让人觉得不靠谱,断裂破碎家常便饭,岁月不饶人,几十年的表骨质疏松在所难免)。精度好!
最大的优点可能就是省电了,由于功能简单,主板没有过多的芯片,整体功耗非常低,正常工作电流只有不到0.3毫安,即便是通断档测量时的电流也就1.3毫安!
波段开关我也没觉得就多么好,波段开关最大的问题是结构复杂,占空间,时间久了环境不好还容易氧化。至于耐用和接触好?我觉得只是貌似耐用接触好罢了,真要弹片疲劳触点氧化,还真不见得比现在镀金沉金转盘的好用!而且现在的转盘可以实现复杂的档位切换,波段开关很难做到!综合考虑的话,我觉得现在的表都不用波段开关是正确的选择,波段开关成本可能更高?生产组装也麻烦,功能性也不好,淘汰是必然的。
总体感觉这个系列属于被时代抛弃的老表,不值得入手! 77/75/73/70/23/21 都是差不多的表!

楼主:
放在左边,左手操作还行

网友A:
左手搓那个转盘就可以。楼主的77准备多少钱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手搓那个转盘就可以。楼主的77准备多少钱出手?

我不是表贩子,不卖表的

网友:
你可以使用莲花指,转盘就不会被挡住了。

网友:
电子产品都是买新不买旧,新的设计在进步

网友B:
表有些年头啦,PCB阻焊都起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有些年头啦,PCB阻焊都起皮了。

那不是起皮了,就这样设计的。

网友:
电路板有点简陋

网友:
最喜欢也是截止目前用得最频繁的表,一是变态省电,一节叠层电池用几年。二是皮实稳定,我手上的二手77表从入手到现在差不多六年,几乎每天都用,没出过毛病。三是体积小,把黄皮扒掉,比一包烟大不了多少,携带方便。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校准方便,全表就一个微调电阻,直流电压档校准了就完事,全靠排阻和芯片保障准确度。

网友:
听说显示屏塑料容易裂,电池到是真耐用省电

网友C:
我买了一个所谓的国产版FLUKE77--北仪BY1935,发现外壳工艺比较粗糙。转盘手感软,不脆,挡位感不清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一个所谓的国产版FLUKE77--北仪BY1935,发现外壳工艺比较粗糙。转盘手感软,不脆,挡位感不清晰。 ...

我买了一个所谓的国产版FLUKE77--北仪BY1935

两者功能和外观完全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一个所谓的国产版FLUKE77--北仪BY1935

两者功能和外观完全样?

外观不一样,方案一样,BY1935用的FLUKE的芯片和关键器件,有些阻容/保险丝看上去差一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外合作”的产物。

网友(2023-03-07):
网络电阻z1 打x是代表选中还是排除呢?

网友E:
75 我用了30年了,30岁是在一美国公司任工程师, 表很有感情,就是转盘不好了. 不知有无转盘可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75 我用了30年了,30岁是在一美国公司任工程师, 表很有感情,就是转盘不好了. 不知有无转盘可换 ...

闲鱼有福禄克配件或者买台坏的配件机拆转盘用

网友:
速度不快可以理解,精准,省电,耐用就是最大的优点,现在国产表上能用当家排阻的有几家,有个黑塑块就算高档了。蜂鸣档居然不到2ma,这表省电省行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