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两个用于抽机油的油泵对比,使用电瓶接电用哪个比较合适?

楼主(2021-12-31):
家用抽汽车机油用到的两个油泵,大家帮忙看一下,使用电瓶接电用哪个比较合适?

网友A:
都可以,快慢就差1分钟。还要看泵的形式,考虑重复使用推荐真空泵+罐子 或者 齿轮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快慢就差1分钟。还要看泵的形式,考虑重复使用推荐真空泵+罐子 或者 齿轮泵 ...

原来就差1分钟时间,以为价钱差了一倍会差很多呢,询问是齿轮泵。感谢回复。

楼主:
大家有没有用着比较好的抽机油泵能推荐一下?

网友B:
慢的比较好,机油有粘性流动性比较差,一分钟肯定是不能全部抽完的,慢一点有利于机油流到抽油管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的比较好,机油有粘性流动性比较差,一分钟肯定是不能全部抽完的,慢一点有利于机油流到抽油管边上。 ...

有道理,不能盲目追求速度快。

楼主:
真空泵相对于齿轮泵为什么便宜那么多?

网友C:
第二个吸力0.09-0.12MPa,不知道吸力怎么做到0.12MPA的

网友D:
家里还要备抽油泵,什么家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还要备抽油泵,什么家庭?

家用指的是家里的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吸力0.09-0.12MPa,不知道吸力怎么做到0.12MPA的

虚标吗?

网友E:
diy换机油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diy换机油用么?

嗯嗯,有没有推荐的油泵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嗯,有没有推荐的油泵

油都买好了还是找人换吧废机油没地方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都买好了还是找人换吧废机油没地方倒。

废机油准备用来烧炉子

网友G:
应该还是85W 那个好用,上面是三角泵,价格应该要200多吧?
我9月份买了一个12V,2点几A 的抽油泵,抽油要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还是85W 那个好用,上面是三角泵,价格应该要200多吧?
我9月份买了一个12V,2点几A 的抽油泵,抽油要1 ...

应该是转子泵,第一个199,第二个350。有点贵,你买的哪款?

网友H:
我买的便宜隔膜泵,应该是转子泵好用,20年前的车发动机里面机油润滑泵是用的转子泵,现在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买的便宜隔膜泵,应该是转子泵好用,20年前的车发动机里面机油润滑泵是用的转子泵,现在不知道了 ...

那买转子的抽油泵就可以啦,你的隔膜泵用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