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造第二个柴气炉,釆用了双风机设计

楼主(2021-12-31):
第二个炉子釆用了双风机设计,在不需要高风量时候要闭一个进风口。
另外缩短了防风圈高度,使火离锅底距离变近,提高了热能利用率。

附一张新老炉子合照。

网友:
这玩意是干啥的???

网友:
做饭用的。这个是2.0版本了吧

网友:
东北烧炕用的

网友A:
改烧废油好了,气化炉点火预热太慢了,点火时间够做几顿饭了,能炖上几小时的东西毕竟不多。

网友:
今年机油炉子一下子火起来了 ?
因为煤炭涨价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烧废油好了,气化炉点火预热太慢了,点火时间够做几顿饭了,能炖上几小时的东西毕竟不多。 ...

废油是啥东西?废机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烧废油好了,气化炉点火预热太慢了,点火时间够做几顿饭了,能炖上几小时的东西毕竟不多。 ...

双风机两分钟就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烧废油好了,气化炉点火预热太慢了,点火时间够做几顿饭了,能炖上几小时的东西毕竟不多。 ...

废机油炉子还简单一些。

楼主:
改造第二个柴气炉(2)

增加添柴口锁紧装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烧废油好了,气化炉点火预热太慢了,点火时间够做几顿饭了,能炖上几小时的东西毕竟不多。 ...

不见过烧油炉子,分享一下

网友C:
圆形塑料拉手会不会融化或者烫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形塑料拉手会不会融化或者烫手啊?

不会烫手的,挡风圈上吸收的热量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形塑料拉手会不会融化或者烫手啊?

是一个塑料头的螺丝点焊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见过烧油炉子,分享一下

随便一个视频软件搜“废机油炉子”,会跳出几百上千个这样的视频,教你做的也至少有上百个!
一小时一升油,室外-20能维持100平米的房子20度左右,这些就难以验证了,但拍时评的人很多,是否是吹嘘就不知道了,弄得有模有样,如果能买到废油的话很便宜,据说核算下来和烧煤柴不多费用。

楼主:
改造第二个柴气炉(3)

用螺母、铁丝做了提手
内胆外侧焊了4个短桩固定防风圈

网友C:
可以再改改:把锁紧装置弄到圆形拉手上,圆形拉手变成能旋转的。这样就不用再找东西去拨动锁紧装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再改改:把锁紧装置弄到圆形拉手上,圆形拉手变成能旋转的。这样就不用再找东西去拨动锁紧装置了。 ...

高人,看样子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网友D:
柴气炉没必要装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柴气炉没必要装风机

炉孑小自吸氧气可能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