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普LCD-32LX440A什么反应都没有故障求助

楼主(2021-12-31):
说实话这台电视显示效果还不错的,色彩比较好,虽然只有32寸,但是也能看了吧,但是前不久就突然不能看了,插头接着却什么灯都不亮,遥控器也没有反应。拆开看一下吧

仔细看了没有看到明显的哪里元器件损坏呢,像我这种水平只能靠眼睛看,专业知识不够没有掌握。

电源板上电容看着都很正常,电阻也不差,也没有烧糊的地方

再看看主板那块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啊

买一块电源代用板试试吧,装好以后依然故障像从前一样,而且电源板还发出比较明显的噪音,像小马达一样,果然不能用代用板啊

代用板更加丑了,线乱接,只能退了。
不知道咱论坛的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建议的,不修的话,扔了怪浪费的。

网友A:
你得把故障说的更详细些,你这么说很难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故障说的更详细些,你这么说很难弄好

现象就是插上电源,电视什么反应都没有,遥控器按了也没反应

网友:
家有同款 2012年京东购买
楼主需要说下,
      原电源板开机时,指示红灯亮不亮,是不是啸叫
      代用电源板开机时,指示红灯亮不亮,是不是啸叫(你提到了吱吱响)
如果电源红灯亮,不开机,背光电路吱吱响, 这个是通病,背光保护了,需要刷机。   我多年前就遭遇了

楼主:
我上面说了啊,开机什么反应都没有,也任何声音,代用板换上去后,代用板有不协调的声音

网友:
估计电源板损坏

网友B:
里面就三部分组成,电源,显示,背光,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背光,检查背光灯管有没有坏,这是我刚学的新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就三部分组成,电源,显示,背光,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背光,检查背光灯管有没有坏,这是我刚学的新知识 ...

待机灯都不亮

网友C:
量一下电源板各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电源板各路电压

电路看不明白,不知道量哪里的电压呢,愁。

网友:
我家的康佳电视也是插电也没反应,电源板输出也正常,也没烧坏的地方就是不显示

楼主:
这种什么现象都没有的,就跟电脑开机不显示一样,干着急,什么也做不了,我能想到唯一的办法就是一个个元件换掉。

网友D:
单独拆下电源板,万用表量主输出有没8V左右,没的话换电源芯片FAN7602,这机修过不少于百个,大多是电源爆了,要么就是FAN7602坏了,主板坏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独拆下电源板,万用表量主输出有没8V左右,没的话换电源芯片FAN7602,这机修过不少于百个,大多是电源爆 ...

我家康佳插电也什么反应没有,换了块电源板也没用

楼主:
板子已经拆了换上了二手的原装板,可以用了。等几天我把坏板子拆了看看,目前发现有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我不知道文件放的对不对,帖子不好编辑了,原本以为二极管旁边多一个磁铁一样的是正常的,因为我发现电源板其他位置也有这样的,但是通过更换买的二手板子对比看,原本应该是一个整体的,打算把这个换了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文件放的对不对,帖子不好编辑了,原本以为二极管旁边多一个磁铁一样的是正常的,因为我发现电源板 ...

这个二极管引脚加了个磁珠而已,不信你拆下来量一下,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正向有读数,反向不通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二极管引脚加了个磁珠而已,不信你拆下来量一下,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正向有读数,反向不通就是好 ...

价格磁环有什么用呢,我看新的不像这样的,所以觉得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我家是46寸的那款,苏宁买的,去年的时候给孩子玩水枪渍水了,导致屏幕下边的板边腐蚀了,原来一直黑屏保护,我鼓捣了一下之后,搞成半屏了,你研究研究,需要的话,我可以把电源板,逻辑板,主板 海鲜市场出给你

网友:
看楼主的问话,就劝你不要修了,我家也是这个品牌的,电源板坏,查了一下,PFC开关管,保险丝等坏了不少,后来直接买个电源板换上,也是代用板,现在用是能用,时不时来个爆音,挻吓人的,另外还不能调亮度等,后悔没买个纯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