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个有关电磁炉问题

楼主(2021-12-31):
常说的三大(电压、电容、电阻),师傅们检修时一般都在什么范围?什么是“正常范围'?

网友A:
在正常范围呗,100R的电阻,测出来的结果是200R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在正常范围呗,18v的电压,测出来的结果是380v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在正常范围呗,1uf的电容,测出来的结果是200uf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B:
同步检测的两路电阻,误差超过1K就换掉,因为同步检测电阻都是同阻滞的多个串联断开其中一个测量几个对比,一般误差都1K以内。

误差大的,说明其已变值,上电后变化可能更大,代换简单。

电容滤波的宁大勿小,震荡电容按照原来的换。

至于电压,常规电源电压误差小数点后的无所谓。几个关键点电压按照图纸或经验值定,不能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正常范围呗,100R的电阻,测出来的结果是200R肯定不正常啊

我问的就是所谓的“正常范围内”是多少?
比方820K大电阻,表测只有810K正常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的就是所谓的“正常范围内”是多少?
比方820K大电阻,表测只有810K正常不? ...

碳膜误差不超过5%一般都没事,金属膜误差在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检测的两路电阻,误差超过1K就换掉,因为同步检测电阻都是同阻滞的多个串联断开其中一个测量几个对比, ...

谢谢解答
两个相同阻值(灰红黑橙红)的电阻:IGBT管C脚一个817K,桥堆正极一个820K。817K误差也在2%以内。

网友:
最近几年的电磁炉,集成度高了,单片机用上了,楼主这些指标基本上用不到了,用上的时候,这电磁炉也没啥修理价值了,除非是做科研